对S800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2-12-09):
我本来是很想买这个产品的,在出手之前发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从这个栏目的一些帖子中发现的,这让我一时望而却步了。从一些飞行视频中可以看出,机臂有很明显的震颤。我的分析是:它似乎有些细了,不够坚挺。记得看到一个老外把机臂加固的视频,他把机臂用玻璃钢加固了一圈,两者一对比似乎他那个要硬朗的多得多。我在飞自制的木制多轴中也感到,机臂的硬与不硬会有很明显的差异,甚至对安全飞行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过度的震颤,会不会把飞控震“麻”了,是不是也就容易出现意外了呢。z15是一款技术性很高的产品,看到很多人用它拍出了很多好的作品,真是羡慕不已。但也看到了有果冻出现的问题。我想,尽管Z15有很强的安定作用,也难驾驭机架所带来的剧烈震颤,就是所谓的高频振动吧。那么,加固机臂会不会有效的改善整个机体的飞行质量呢?
      我目前还没有这套东西,但是很关注它,希望在改善之后在拥有它。也希望有使用经验的朋友能多给些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机臂的硬与不硬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网友A:
这样菜的毛病大公司成熟产品是不会出的,这点不要考虑的

网友B:
是不够碳管的硬    但是绰绰有余 带个1W6S +Z15+5N/GH2

毕竟飞行过程中    没有多少老外加固视频中 那种侧扭的力

但是本人不喜欢注塑的东西。。。  有点碳纤维情节。。。。 虽然目前用的很多都是碳包玻纤。。。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我会把您的建议反馈给研发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菜的毛病大公司成熟产品是不会出的,这点不要考虑的

啊,可能是很菜的问题么?借用别人的视频来看看是不是有上述问题的存在呢?按理说这架飞行器的螺旋桨已经是很高级了,电机应该也不错,只是机臂过于纤细,一直在不停地抖动,如果能加粗一些会好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我会把您的建议反馈给研发同事。

非常高兴厂家能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我对你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够碳管的硬    但是绰绰有余 带个1W6S +Z15+5N/GH2

毕竟飞行过程中    没有多少老外加固视频中 那种 ...

感谢参与探讨,在短暂的半年多的飞行中发现,来自于机臂震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上过任何云台,只在飞机上做实验,通过一次次的航拍视频发现,机臂做的越结实越稳固,拍出来的视频就越稳,即使在高速飞行下也能很少引起果冻的出现。下面是我的几个视频供参考。不过,这些用木头做出来的机架确实很难看,难上大雅之堂。

网友:
进一顶一下,支持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可能是很菜的问题么?借用别人的视频来看看是不是有上述问题的存在呢?按理说这架飞行器的螺旋桨已 ...

呵呵,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对于大疆的机架和云台我真的没有接触过,是凭感觉,我自己装了个680的六轴,用的是一个普通的   X-CAM两轴云台,一个价格很低的机架,拍出来的视频都感觉和不错了,所以想大疆这样的价位的产品我感觉应该错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可能是很菜的问题么?借用别人的视频来看看是不是有上述问题的存在呢?按理说这架飞行器的螺旋桨已 ...

个人感觉这个扭动是因为快门速度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S800的震动肯定是存在的,当从云台镜头看出去时,由于云台的不断修正,所以镜头里看到的机架一定是晃动的,而这个晃动频率是不规则的,它无法和摄像机有规律周期性快门闭合无法吻合,所以摄像机里拍出来的机架就是一种不规则的扭动,这个和有些时候很慢的快门速度下拍直升机大桨是一种弯刀效果是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参与探讨,在短暂的半年多的飞行中发现,来自于机臂震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上过任何 ...

您的视频。。。我基本都是每更新必看的~  上面那两个我早都看啦
你玩固定翼FPV的时候  我就一直追随您的帖子了。。哈哈

机臂软是有影响  谁叫人家Z15牛呢。。。把这些不利因素通通过滤。。如果架子刚性更好   也减小了Z15的负担呗。。

我现在用的是碳管的架子  和S800一个级别的   感觉强度方便都不错   还可以折叠~  但是钱紧啊。。没钱上Z15。。

网友:
机臂的确是软

网友F:
软机臂本身能吃掉一部分来着电机的震动,但是过软又会放大震动,有适当饶度的机臂应该好于硬帮帮的碳管。
不过S800机臂的饶度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对于大疆的机架和云台我真的没有接触过,是凭感觉,我自己装了个680的六轴,用 ...

呵呵,S800我也没用过,只是在展会上见过,它的做工和造型是很完美的,两个月前差点就买了。一是看到一些事件的发生,二是看到厂家正在积极的进行改进,眼下又是冰天雪地的开始,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这个扭动是因为快门速度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S800的震动肯定是存在的,当从云台镜头看出去时,由 ...

你很专业,向你学习了,我对相机很不了解,只是简单地使用着。我单做了个视频,是把相机放在机架上来观察震动的情况,在这架机臂如火腿一样粗细的机架上,似乎震动要小了不少,也许因为是阴天效果会异常的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很专业,向你学习了,我对相机很不了解,只是简单地使用着。我单做了个视频,是把相机放在机架上来观察 ...

专业是谈不上,只是我原来也碰到过这个现象:我发现我的直机在飞行过程中有抖动现象,因为不敢近距离去肉眼观察直升机,于是就地面架起摄像机用长焦镜想把这种震动拍下来,想拉近了看,结果就是拍不出这种较高频率的震动,拍出来的就看到直升机机身在扭动,和肉眼看到的完全不同,s800的机臂震动一定是有的,但我感觉应该不是扭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视频。。。我基本都是每更新必看的~  上面那两个我早都看啦
你玩固定翼FPV的时候  我就一直追随您的 ...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关注,大家互相学习。Z15是让我口水流尽了的好东西,开春时一定要搞一个来玩儿玩儿。很想欣赏欣赏你的靓机啊。如果S800也和z15那样几近完美,那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发这贴的本意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说实话,S800配上Z15看起来很酷很酷,有种多轴极品的味道。

网友G:
臂刚性不是问题,问题是螺旋桨要有刚性,这个是稍微懂点螺旋桨的就应该知道的,建议大江随便咨询下,老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机臂本身能吃掉一部分来着电机的震动,但是过软又会放大震动,有适当饶度的机臂应该好于硬帮帮的碳管。
...

很赞同你的观点,应该有优化的空间,你的视频我看过很多,都是非常棒的,向你学习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H:
支持楼主回到木器时代,其实木头的吸震性是所有材料里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是谈不上,只是我原来也碰到过这个现象:我发现我的直机在飞行过程中有抖动现象,因为不敢近距离去肉 ...

用直升机航拍的,一定是高手了,那要有很高的反应能力,佩服!实际上对震动的顾虑不仅限于航拍时容易出现果冻,更担心会不会因震动造成一些安全隐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S800我也没用过,只是在展会上见过,它的做工和造型是很完美的,两个月前差点就买了。一是看到一些 ...

哥们的工作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臂刚性不是问题,问题是螺旋桨要有刚性,这个是稍微懂点螺旋桨的就应该知道的,建议大江随便咨询下,老模友

的确,螺旋桨是稳定的第一要素吧,我用APC桨效果就差多了,木桨也不是很合适,S800上的桨应该不错吧,我看也是碳纤的,还有更好的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回到木器时代,其实木头的吸震性是所有材料里是最好的。

呵呵,谢谢你的支持,那木制的是试验品而已,纯粹是为了练习FPV飞行,拿不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的工作是什么啊

呵呵,是待业的中老年者而已,见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的确,螺旋桨是稳定的第一要素吧,我用APC桨效果就差多了,木桨也不是很合适,S800上的桨应该不错吧,我看 ...

怎么觉得碳桨就好啊? S800那个根部就薄薄 的一片,根本没有刚性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碳桨加工难度高,国产做的好的少,桨形精度不足,效率很低的反倒弄巧成拙。
我以前4轴12*6APC形碳纤维桨亲生体会,换了JXF木桨后比碳桨飞的时间明显长的多,

螺旋桨效率个人有个经验,听声音,S800那个破桨声音就不说了,声音巨大,有变音。和木桨那稳定,顺滑的声音完全两回事。

网友:
     这个帖子里的飞友都是高手,受益不少呀,我也是看了S800的很多问题后产生望而却步的,这不知道应该选择碳管固定六轴好,还是大疆的S800好。有一点应该能肯定存在隐患,那就是背的上下晃动会使得机背与机架之间的电源接触点发生接触不良,起码时间长了因导电电流过大产生的氧化物产生,这就给电调瞬间断电造成隐患,这个问题无用质疑。但是研发人员很清楚的知道,桨叶根部因流体学原理,柔软的根部也会缓解“扇动”的震颤,而机背的柔韧也更能减少机架中心部位的“刚性震颤”。综合分析,原设计的机背强度就是这样设计的。桨叶的柔韧性也是这样设计的。因为这样的两个缓冲,也会对电机和电调瞬间的电流聚压起到延时缓解。唯有机背与机架的电源接触点是个不争的隐患事实,当然了,如果接口里的电源接点使用纯度金的接点,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因为纯金的单位面积导电能力是众所周知的,抗氧化也同样给力,这就是很多高级尖端集成电路里边使用纯金接点的关键所在。以上是个人成见,说的不对大家海涵。如果这些问题能得到大疆研发人员的认可,请论证我的看法与推断。

网友I:
基本上设计不是问题,而是生产也是很大的关键
另外果冻源自什么,从那裹来??
DJI S800桨,不是两根镙丝装上便可飞
直接装上,双桨必定严重
一臂就已经出现震荡,果冻就出来了
看看国外的s800飞行片有果冻吗?
是否他们的都是优质,我想不是吧...!!
细心分析人家做好,为何自己做不倒!!
始于S800都是自行装组的
除非厂方连一根桨都不用安装就飞(经厂方测调),有果冻就可说厂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关注,大家互相学习。Z15是让我口水流尽了的好东西,开春时一定要搞一个来 ...

确实  Z15的内倾角设计   让它看起来的确与众不同    外观的确出彩
对我来说  炸鸡成本稍高哈哈。。

我现在用的6轴  贴两张图:

这是用GOPRO直接放在电池上的视频  测试一下震动

网友J:
我觉得吧,老程,z15真心是个好东西…呵呵,我有幸看见过一次s800飞行,震动的确非常大,从头上通场过去声音跟真飞机一样大…很震撼。老程你有的是时间,何不diy一个,呵呵,配上z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觉得碳桨就好啊? S800那个根部就薄薄 的一片,根本没有刚性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碳桨加工难度高, ...

呵呵,我也是道听途说,本来很喜欢木桨的,可能没选对,选了下面的这个,效果还不如碳桨,看来要试试你说的那个JXF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本上设计不是问题,而是生产也是很大的关键
另外果冻源自什么,从那裹来??
DJI S800桨,不是两根镙丝装上便 ...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  Z15的内倾角设计   让它看起来的确与众不同    外观的确出彩
对我来说  炸鸡成本稍高哈哈。。
...

好棒的六轴!很稳定!看视频里机臂几乎没有什么颤动,声音听起来很顺滑,你的技术可不是一般的高啊,向你学习了,方便的话报报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吧,老程,z15真心是个好东西…呵呵,我有幸看见过一次s800飞行,震动的确非常大,从头上通场过去声音 ...

呵呵,Z15的确是个好东西,有了好的稳定的载机我一定争取把它“娶”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棒的六轴!很稳定!看视频里机臂几乎没有什么颤动,声音听起来很顺滑,你的技术可不是一般的高啊,向你 ...

哈哈 程老您过奖了~

机身买的是一套的成品6轴  带电机电调和桨

电机是4015 KV390
电调是飞腾40A
桨是S800一样的桨

飞控是NAZA
电池用的是DUPU 10400MAH 6S    带一个裸GOPRO  续航大概在24分钟
图传是5.8G 500mw+dji 蘑菇天线

前几天用这套拍了段视频~ 软件后期增稳了一下    用单轴云台(未激活增稳)+SONY TX100V拍摄的  您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程老您过奖了~

机身买的是一套的成品6轴  带电机电调和桨

效果非常的棒,很有参考价值,多谢多谢!我觉得飞行器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安全飞行的头等大事,马虎不得。我目前就是苦于没有选好哪个飞行器而迟迟为入手那高级的设备。呵呵,该睡觉了,晚安!

网友:
楼上那个桨不行(重,螺距小)。不如JXF的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