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 通电 嘟嘟响 无法启动

楼主(2012-12-09):
花牌50a 定速电调 设置卡都设置好了,但是通电不转 就是一直嘟嘟嘟响。求教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油门行程在设置下

网友:
设置迎角为自动`

这个电调的兼容性不太好,已经遇到好几起启动困难的问题了。

网友:
油门位置不对,启动时油门信号没有在最低点,说以电调保护了。或者,你的油门通道设反向了,开动的时候油门杆在最低但是输出信号是最大油门,所以油门保护了。这是新手常见问题。

你先把油门设反向试试,式的时候千万要把电机线拔下来一根,小心为妙。

楼主:
以上两个方法都用了 不管用啊

楼主:
油门没反  迎角 设为自动了 但是 滴答滴答两声后 无反应了

网友:
嘀嘀2下记得是电压太低。。。很多连续的嘀嘀是曾经有启动失败这个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就可以(0~100斜线)

网友A:
把startup power改大点就可以了,估计用的亚拓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tartup power改大点就可以了,估计用的亚拓电机吧

450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tartup power改大点就可以了,估计用的亚拓电机吧

我用的自动

网友A:
450MX 改到8%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MX 改到8%应该可以了

不管用 电机还是不转 还无法设置油门行程了

网友:
那就试试更高,其他全部按照流程来一遍,油门曲线一开始记得用0-100直线

网友:
挂了把按说明来,不如果不行多半质量问题了。先看看是不是电机或是连线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用的是飞越1700KV的电机,怎么设置都没用~~但是设置之前启动什么的都没问题,后来设置了缓启动后就启动 了~~

网友:
不如果不行多半质量问题了。先看看是不是电机或是连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