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大家航拍用什么显示器?求型号。看我的设备照片

楼主(2012-12-09):
大家好,最近想搞航拍图传的设备都有了就差显示器还没买,现在用电脑显示,感觉不放便。请高手指点用什么型号的显示器较好。应考虑室外光线较强,应考虑亮度高点的。
求型号!谢了!
看设备

网友:
不错!你应该提供下你想要多大尺寸的!是手持的还是固定的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推荐显示器型号谢谢!

网友:
先上预算和规格要求,比如尺寸,亮度要求,价格范围

网友:
电机太小了

网友:
想要小尺寸,就上8寸液晶显示器;想要大尺寸,就上15寸液晶显示器;偶用15寸液晶电视机,350RMB。
不管大和小显示器,都需要增加遮光罩,可以自己DIY。偶用木条+环氧树脂+玻璃钢布+魔术贴自己制造了一个遮光板。TB上有卖黑色塑料板,可以购买后裁剪后加上魔术贴,DIY一个。

网友:
视瑞特 7寸高清高亮,不蓝屏的最好!    淘 宝好像620元一台!

网友:
要是不嫌麻烦搬个电视看着飞最爽。

楼主:
我也想把家里的46寸的般上来,但不太方便,请高手推荐7-8寸的显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兔子加油

电机时小了点,是原来四轴上拆过来的,先用着吧,不行再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