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2.1升级到 V3.0尾舵机回弹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昨天刚升级的3GX  V3.0,方向舵向左或右打到底的时候,尾舵机都会快速回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3GX 3.0跟2.1的尾舵延迟设法是一样的
要正确的数值,你可以把3GX连接电脑
在尾舵的第五项设定,把尾舵遥捍拸到你要的数值,在退出就可以了

3GX V3.0尾舵調整提醒~3GX V3.0尾舵控制迴路在這次升級版本中也做了提升,使得尾舵左右自旋速率有更等速順暢的表現
另外也延續了3GX與3G的一貫的尾舵風格"反應俐落"的特性
使得3GX V3.0尾舵不論是在高速航道或是急停時的尾舵表現,都可以明顯讓人感受到它優異的鎖定表現

在這邊要提醒飛友v3.0 尾舵的調整重點就是當遇到機頭右自旋"瞬停"會回彈的現象時
可以朝以下兩個步驟調整:
1.將尾舵伺服臂球頭安裝孔位往外移動---使伺服機在相同的尾舵行程下有更快的反應速度
2.尾控制系統為雙推結構的,將尾舵控制臂球頭安裝孔位安裝內孔,如..550/600/700

再加上調整介面內的尾舵反扭力補償的數值調整,不論在何種飛行動作下,尾舵都可以鎖的死死的

网友A:
LZ 你的尾舵机回弹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550E 尾舵机是DS620.改变尾舵延迟量也没有呀。请问lijing2321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A:
顶一下  等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等指导

在静态下也能检测回弹吗?上天去吧...

网友:
上天就回不来了。

网友:
上天飞没问题的,v爸没飞,地上看也是这样的,放心吧

网友:
還有V3.0在靜態推油門,尾舵也會動是正常的補嘗,V3.0尾舵表現跟V8比有過之無不及,請放心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尾舵机回弹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550E 尾舵机是DS620.改变尾舵延迟量也没有呀 ...

看你的视频你的尾舵机行程过大,尾舵机声音可以听出来。

网友B:
回弹 感度降底一点试下。 有人会说,感度降底了 会有一边停的很死,一边很软,其实正常,因为尾桨的螺距不一样,大螺距停下来的会有,啪的一声,小螺距停下的只是没声音而已。都能停出。如果两边都调成了啪的一声,肯定有一边会有严重的回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弹 感度降底一点试下。 有人会说,感度降底了 会有一边停的很死,一边很软,其实正常,因为尾桨的螺距不一 ...

昨天试飞了一下,逆时针自旋尾巴锁的很好,顺时针自旋有一点回弹。我已经将尾舵机臂调到最外孔,同时将反扭力补偿调高了一些。有时间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尾舵机回弹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550E 尾舵机是DS620.改变尾舵延迟量也没有呀 ...

升级后也发现在地上会有回弹现象,飞上天就没事了。看了所有回复,看来是正常的。

楼主:
我已经把尾舵机臂调到最外边的孔了,在地上打舵有回弹现象,但飞起来感觉不出回弹,继续调试中。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尾舵机回弹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550E 尾舵机是DS620.改变尾舵延迟量也没有呀 ...

我的450,600,700开始也会这样,后来设了一下尾舵行程就好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