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450 sprot 改装问题

楼主(2012-12-09):
亚托450 sprot 准备改装为无副翼系统,目前打算采用mini 中 国定制版Vb 请教:

     1. 原装十字盘410舵机有无必要更换?如果需更换,采用哪款最合适?
     2. 无副翼旋翼头选择哪款??(因为太多牌子和型号了)

      就飞飞简单 3D而已。

           谢谢各位飞友了!

网友A:
DS410很差劲...力量和速度都不跟手...不适合无副翼....米米充足...选择DS95...如果不行...就215mg......要使用6V的BCE输出...你也要注意锁尾舵机的V数...要不然就锁尾舵机报废...可以在锁尾舵机中使用降压模块...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410很差劲...力量和速度都不跟手...不适合无副翼....米米充足...选择DS95...如果不行...就215mg......要使 ...

哥们,谢谢你的指点,打算听你的建议选择KST215,我是2010年11月买的亚托450 sport 电调应该是6伏输出的吧,另外尾舵机我已换成520了,应该没问题吧?锁尾舵机的V数是啥意思?请指教。   同时该选择哪款无副翼旋翼头最合适呢???谢谢

网友:
410M直接机可以用的,原厂DFC旋翼头价格没有比副厂贵多少,新的3GX3.0程式性能很棒,这样配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你的指点,打算听你的建议选择KST215,我是2010年11月买的亚托450 sport 电调应该是6伏输出的 ...

哥们...锁尾舵机的V数就是你锁尾舵机的工作电压...我记得DS520的过左电压就是4.8V而已...适应不了6V...会烧掉的...还有DS520的寿命不长久...可靠性不高....建议改用FU的S92257或者BLS257.....旋翼头最好不用要DFC的形式...要不然逢炸必废.....旋翼头最好选用亚拓原装的...虽然贵一点...但是精度有保证...而且质量不错....保值...耐炸性能高.....你用了无副翼系统...BCE的电流要高一些...起码BCE要有3A左右....马达要6S...要不然会扭力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锁尾舵机的V数就是你锁尾舵机的工作电压...我记得DS520的过左电压就是4.8V而已...适应不了6V...会 ...

哥们,再次感谢。你说的不要使用DFC无副翼旋翼头,就是没有“相位控制组件”部分的那种吗?应该用PRO,对吗?另外,我520尾舵机已换了一年半了,感觉还可以,也没烧呀?请指点???

网友:
哥们...DS520的性能真的不怎么样....你还是换了吧....你的使用情况不高...你用就了就会这样坏掉的...还是FU的S9257好...还有你的电调也要换掉...使用好盈铂金40A的就可以的....飞无副翼最好是使用6S的动力...我个人推荐你花牌还是可以的....

楼主:
明白,考虑中,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