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哪有现成的小车前后桥、驱动差速的?

楼主(2012-12-09):
想做一个小四驱车、前后桥是难题、知道的大侠告诉一下。

网友A:
沙发先拿下 字数你妹啊

网友B:
帮顶 你说的是不是 万向轴!!

网友C(2013-01-18):
也想问问~!等答 案吧~!

网友D:
淘宝啊,这还用问

网友E:
网上的都很贵,自己买车床做吧,不过车床也不便宜

网友:
我也想做台越野车,就是差速器齿轮不好做啊,没床

网友F(2013-10-27):
在淘宝上找前后桥总成和零件图

网友G:
有成品卖的东西,还去做的话得不偿失啊。即使有一定加工能力成本也很高啊,单做一二套的话时间要浪费很多啊。齿轮也是有卖的。可以买合适的锥齿轮再加工但精度不太好。网 购好像700左右一个后桥总成。

网友H:
我也是想做履带是车 1.差速器 2.履带 就把我给难住了 要是有前辈指点在哪儿买到合适的就好了 性价比最高的那种

网友I:
我就只能搞个4个电机驱动了,你们玩的也太高级了

网友J:
淘宝网300左右一个吧

网友(2014-06-03):
还是网购吧

网友K:
你要做多大比例的?

网友L:
淘宝搜索长城2112小大脚,里面有四驱车配件,前后桥都有,也不贵,入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