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问题

楼主(2012-12-09):
我的550电调烧了,有个600上正常使用的80a凤凰,想请问模友可以直接在550上使用吗,需要重新设置吗,我没有设置卡

网友A:
不能,600的80A是12S的,550的是6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600的80A是12S的,550的是6S的

学习了

楼主:
应该可以用呀,可以调成6s。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需要给舵机单独供电,加一个外置BEC和一块接收电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不能,600的80A是12S的,550的是6S的

狂汗,电调是自动判断几s的,12s以下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