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10

楼主(2012-12-09):
mwc飞控,xxd1510,fc5045,好盈20A电调,重270g

网友:
窃以为电调过于暴力了。

楼主:
准备换好盈12A的,可减轻100g

网友:
飞得如何

网友A:
貌似不怎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怎么稳啊

我也觉得很不稳,,感觉还没普通的玩具飞行器稳

网友:
电调貌似太大

网友B:
1. pid还没调好
2. 有没有人告诉你horizon和angle不能同时选
3. 可以把gyro/acc的lpf调成42hz。。代码里面改

楼主:
稳还是可以的,只是无人拍摄空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id还没调好
2. 有没有人告诉你horizon和angle不能同时选
3. 可以把gyro/acc的lpf调成42hz。。代码里面 ...

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B:
https://vimeo.com/54463113
这可以是你的目标

楼主:
再问一下“gyro/acc的lpf调成42hz”是config下吗,谢谢

网友:
你的gyro和acc型号?

网友:
/* Set the Low Pass Filter factor for ACC
       Increasing this value would reduce ACC noise (visible in GUI), but would increase ACC lag time
       Comment this out if you want to set a specific coeff (non default)*/
    #define ACC_LPF_FACTOR 100

/**************************************************************************************/
  /********                              Gyro filters                ********************/
  /**************************************************************************************/

    /*********************    Lowpass filter for some gyros    ****************************/
      /* ITG3200 & ITG3205 Low pass filter setting. In case you cannot eliminate all vibrations to the Gyro, you can try
         to decrease the LPF frequency, only one step per try. As soon as twitching gone, stick with that setting.
         It will not help on feedback wobbles, so change only when copter is randomly twiching and all dampening and
         balancing options ran out. Uncomment only one option!
         IMPORTANT! Change low pass filter setting changes PID behaviour, so retune your PID's after changing LPF.*/
      //#define ITG320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ITG3200_LPF_188HZ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define ITG3200_LPF_20HZ
      //#define ITG3200_LPF_10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 rather change motors and/or props

      /* MPU6050 Low pass filter setting. In case you cannot eliminate all vibrations to the Gyro, you can try
         to decrease the LPF frequency, only one step per try. As soon as twitching gone, stick with that setting.
         It will not help on feedback wobbles, so change only when copter is randomly twiching and all dampening and
         balancing options ran out. Uncomment only one option!
         IMPORTANT! Change low pass filter setting changes PID behaviour, so retune your PID's after changing LPF.*/
      //#define MPU605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MPU6050_LPF_188HZ
      //#define MPU6050_LPF_98HZ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define MPU6050_LPF_20HZ
      //#define MPU6050_LPF_10HZ
      //#define MPU6050_LPF_5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 rather change motors and/or props

网友:
很好,已经够稳了,请把电调换成1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vimeo.com/54463113
这可以是你的目标

打不开网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网页

他在国外,这个需要翻墙~我帮你好了

就这玩意

网友:
LZ你这啥电池

网友C:
用1806无刷

楼主:
将原来的mwc se换成了aio pro,配置和原来的一样,xxd1510,fc5045,12A好盈,感觉比原精准多了

网友:
想买一个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