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WKM+Z15飞行中突然掉高度.....

楼主(2012-12-09):
现象:S800+WKM+Z15+10000MAH+IOSD=6.5KG;飞行中出现突然掉高度,掉的拉不起来,推倒油了都不增加浮力,就像是电池没电的感觉,然后重新再拉起来好像又不掉了。掉高时电压在22.8-21.2之间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请问:什么原因呢?
        1、是冬季电池的放电问题吗?10C、15C、25C的电池我都试过了,都有此种现象!室外气温约8度左右....
        2、是飞行器自重太大吗?
        3、是解决了电调发热问题而导致电机功率下降?进而抗风能力下降,稍遇风气压变化导致浮力不够而下沉?
.........................

网友:
我估计是温度低,电池性能下降!

网友:
不是温度的问题,10月份十几度的时候我们也有遇到过~ 目前无法判断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就S800上比较明显,目前无解
曾咨询过DJI 也给不出明确回复,因为是随机发生的现象,并诶有规律和一定的可重复性

网友:
个人人为还是GPS和IMU 2个中间某一个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把您的IMU返厂检测一下。联系我们售后

以前出现过这个情况吗?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重现过?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是电池问题,刚起飞的时候电压下降很快,飞了一会的时候,电池自己热了,电压也上去了

网友:
还可以试试并联电池

网友:
楼主安排返厂吧,把您这个拿回来分析一下。

网友A:
要么是电池,要么是IMU内的气压计出问题。要是这样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与GPS有关的话,那么那个人应该去看看精神科医生了

网友:
我的也经常掉高度,低空飞的时候特别小心

网友:
我是接Z15和OSD后才出现突然掉高度的状况,以前都是动力电和别的云台、图传电分开的,我的改进建议:Z15和OSD和图传电单给

网友:
冬天了,机器在冬眠,不敢飞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有,正在寻找原因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池供电问题,不要购买劣质电池,压降和放电性能都很差,在飞行过程中稍加油门很容易出现低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池供电问题,不要购买劣质电池,压降和放电性能都很差,在飞行过程中稍加油门很容易出现低电压问 ...

25C 6000mahX2!
IOSD显示22.8V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25C 6000mahX2!
IOSD显示22.8V非常稳定...

IOSD显示的电压数据有一定的延时,考虑电池的瞬间压降。

楼主:
别争了,肯定是IMU中的高度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掉高度,有一次很严重,发现的时候也是拉不上上去不知道是不是。气温大概在-1度左右,不算冷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太重了,所以属于正常

网友C:
类似情况多次碰到,满电电池,电压报警器3.6v,起飞直接报警,伴随黄灯快闪;后来还碰到过低温5°时电池放车内过夜,早上飞的时候满电起飞,直接红灯快闪掉高度,油门推到90%以上能稳住,100%能缓慢上升,气温升高后,那块电池后来飞了10来分钟。。。初步怀疑是电池的问题,10000 10C的,不过用15C其他牌子的电池,也遇到过起飞就报警的问题

dji的模块越来越多,电压管理是个雷了。。。

网友:
我很早就遇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都说是插头,我真是无语回应。现在来看,这不是个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情况多次碰到,满电电池,电压报警器3.6v,起飞直接报警,伴随黄灯快闪;后来还碰到过低温5°时电池放车 ...

我的多块电池都是起来就报警,预设3.6v,也只以为是电池问题,但是下来测电池都是在4v以上,最近买了几个款据说号电池正在测试中,希望求解。否则电将是S800+WKM+Z15实际应用的大问题

网友D(2013-01-11):
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4次,而且是3架不同的S800+WKM+ZI5,2次高度不够掉地上了,2次高度够自由落体10几米又有动力了,推住了。其中9月份也出现过,还穿短袖呢气温没问题,而且都是满电电池,上去1.2分钟的样子就出现的,电很多。一直没解决,现在打算换直升机了,如果楼主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因一次炸机,修好飞机后重新起飞就发现有掉高度的现象!怀疑炸坏了就返厂检修,返厂的字条也写了会掉高度这个问题,结果等了1个多星期回来了,返修单就写更换GPS天线,后来再飞依然有掉高度的问题!再给大疆朱工QQ留言说了这个情况,也未见回复!哎,大疆的售后啊!

楼主:
DJI说用我的那个IMU做研究....

网友:
希望DJI能够尽快提供模友  旧版IOSD飞行记录仪功能的更新下載

方便自我检视分析飞行的确实状态。

网友:
IMU的问题,低温和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4次,而且是3架不同的S800+WKM+ZI5,2次高度不够掉地上了,2次高度够自由落体10几米又有 ...

DJI给我换了新的IMU,昨天去测试,不敢飞高约5-6米,距离30米左右,掉高……由于是自然地形,看不清,机器落在一个小坑沿上,然后半翻入小坑……
损失∶一臂+两浆

损失倒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它为什么会掉高呢?下次啥时候掉呢?

楼主:
DJI给我换了新的IMU,昨天去测试,不敢飞高约5-6米,距离30米左右,掉高……由于是自然地形,看不清,机器落在一个小坑沿上,然后半翻入小坑……
损失∶一臂+两浆

损失倒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它为什么会掉高呢?下次啥时候掉呢?

网友:
我的S800一套是向前飞从来不掉高度,就是后退飞行飞5-10米就会掉高度同时会听到电机转速下降的声音,只有补很大的油门才会保持高度。侧飞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出现了这么久,大僵何时正面给个回复啊~~手里三套s800 z15还怎么用啊~~~

网友:
大家这个掉高度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了没?
我这s800 +WKM + z15也是每次飞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掉高度,油门推到最高后几秒才能升回去,这样飞我的心脏受不了啊~
还没目前不确定是imu还是电池的问题,不过我这现在就四块10000 10C的电池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3-12):
s800 +WKM + z15+iosd,3月8号购买,当时测试没问题,回来后也没飞哦,昨天去测试,飞第二块电时,掉高度,以为电池没电了,晚上全部存满电,电池大疆自带的电池,绿皮,6s 15000mah,4块,飞第一块电高度45米,做了两次横移,第三次的时候,突然掉高度,掉到30米的时候,给油控制住了,接的报警器3.7报警,掉之前报警,掉的时候没报警,降落,留空时间8分左右,(购买时,测试悬停1.5-2米,挂5r,飞23分钟,没问题)万用表测电23.6,起飞25.0,以为是报警器的问题,换第二块,接着起飞到2.5米高时,姿态模式,因为要定点,直上,切gps模式,搜星8颗,直接掉高度,以为是切换的问题,迅速返回姿态模式,离地不到1米时,控制住,但是油门很难控制,捎给就上升很快,稍降油门,又会下落的厉害,感觉失控似的,降落后,询问购买经销商,让校正一下,接电脑,校正后,继续起飞,姿态模式,飞到20米,因为云台操作没反应,降落,离地2.5-3米的时候,又掉高度,急速给油,离地2尺的时候才控制,降落后,竟然不停转,没办法切手动,还在转,众人上去踩住机架,拔掉电池,(电池新电存满,第一次用,起飞25.0,落地23.9)接电脑查看,停止模式竟然是智能,这个一直是立即停止啊,不知怎么变智能了,郁闷啊,
(感觉或许是有干扰)换场地,换第三块电池,起飞很稳,离地2米的时候,又掉高度,很快的,又在离地1尺的时候,控制住,但是就是油门感觉太灵敏,不好控制,电池电压24.7,起飞24.9-25.0,isod信息又不准,郁闷啊,回家接电脑一看,固件是5.16的,可以升级到5.20,升级了固件,明天在测试一下,大家的降高度什么原因了,解决了没,这样飞,能把人挂了..............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
没了,下午去测试

网友:
飞行天气,无风,isod数据已经导出,也看不出什么情况,因为本身这个isod的动力电池显示就不准,而且这个电力显示,接电脑调参的话,就会降到14v,刚开始显示25,不解,下午去测试,升级固件后5.16升的5.20,如果说是(dji的模块越来越多,电压管理是个雷了。。。)这个问题,不接云台的电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电池,要么是IMU内的气压计出问题。要是这样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与GPS有关的话,那么那个人应该去看看精 ...

决对不是电池,因为当时掉高稳住后悬停时我发现没有一个电芯低过3.8,负载电压都没低过3.8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如果说IMU的问题那么应该所有使用wkm的用户都有可能出现这问题,但问题却集中反应在S800上。所以问题最大的应该是电调。

网友E:
S800在接电情况下,静置100秒约1分半钟~再看IOSD记录的电池放电曲线~我遇见过接通S800静置(GPS寻星时间内),15000毫安电池满电的情况下50秒内从25V瞬间降至14V~~好几块15000毫安的电池都是这种情况~现在和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有IOSD设备的S800掉高度是否和电池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S800在接电情况下,静置100秒约1分半钟~再看IOSD记录的电池放电曲线~我遇见过接通S800静置(GPS寻星时间内) ...

50秒降到14V,难道电池瞬间短路?

网友:
不会短路的,过个两分钟电池曲线就又到正常了,这块是15000毫安 绿皮电池 后来都换成12000的了 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情况多次碰到,满电电池,电压报警器3.6v,起飞直接报警,伴随黄灯快闪;后来还碰到过低温5°时电池放车 ...

跑骗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来悟空的问题多多

网友:
现在知道WKM的厉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