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技术员请进FM版本的天8或者天9的遥控距离多远啊?用过的也说下,用的是什么接收

楼主(2012-12-09):
本人用的事天8S在论坛老鸟的支持下;拿到了天地飞72高频头的接线图,现在换上天地飞6通道72m的高频头,但是发现地面拉锯都抖舵,用的是6通道的接收机。请问是接收机问题呢?还是高频头问题啊?天地飞的高频头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天八,72M一直抖舵,一飞四轴马上失控掉下来。后来换上Frsky2.4G套装,发现四轴能用,抖舵现象大大减少。
感觉是72M高频头的干扰问题。能不能修?

网友B:
干扰不懂,有懂的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天八,72M一直抖舵,一飞四轴马上失控掉下来。后来换上Frsky2.4G套装,发现四轴能用,抖舵现象 ...

哎,有些人说飞一点几公里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不懂,有懂的出来啊

一起祈祷大神出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有些人说飞一点几公里不失控........

它可以用,只是那个舵老是抖,在电脑看发现舵量不为零,总在那里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可以用,只是那个舵老是抖,在电脑看发现舵量不为零,总在那里乱发。

还有油门断断续续的........你现在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油门断断续续的........你现在用吗|???

在用,只是不放心远行。它不是远了才这样,几米远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只是不放心远行。它不是远了才这样,几米远也是这样的。

好吧,我的测试是50多米就这样。。

网友C:
您好:
        6通遥控器上的高频头是不可以直接用于8、9通外置高频头使用的,如使用需要做些更改,8.9通FM72M的地面距离应该是400M以上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
        6通遥控器上的高频头是不可以直接用于8、9通外置高频头使用的,如使用需要做些更改,8.9通 ...

我现在用的是天八遥控器原配的72M高频头。距离不成问题,就是干扰、抖舵,能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6通遥控器上的高频头是不可以直接用于8、9通外置高频头使用的,如使用需要做些更改,8.9通 ...

你好,是指连接的插针排座还是需要加电子元件?希望能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天八遥控器原配的72M高频头。距离不成问题,就是干扰、抖舵,能不能修?

您好!
        可以维修的,请与售后联系,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指连接的插针排座还是需要加电子元件?希望能支持一下,谢谢。

您好:
        电路上需要做些更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电路上需要做些更改,谢谢!

嗯,谢谢

网友:
我的天8X加72MHZ 高频头,用6通道一次变频接收机。100米以内不跳舵。150米以外完全失控。

网友D:
我还有天6C 72MHZ 遥控器。用6通道一次变频接收机,比我的天8X加72MHZ 高频头还梢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天6C 72MHZ 遥控器。用6通道一次变频接收机,比我的天8X加72MHZ 高频头还梢好一些。

用二次变频接收机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电路上需要做些更改,谢谢!

你好,我对比过了,的确是少了几个元件,请问那几个元件分别是什么?我看到两个端元件和两个二端元件。能否寄普通的6通FM高频头升级为天8天9可以使用的高频头呢?资源循环利用

网友:
请你将控制线接到T6发射板的原输入端的第一个小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应该就可以了。“发射板与高频头的控制端信号是反向的”。

网友E:
可以直接使用,那几个元件其实就是驱动指示灯的,可以不装的!

网友(2013-01-22):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使用,那几个元件其实就是驱动指示灯的,可以不装的!

别误导大家.显示驱动部分的确可以不管它,但主要问题是输入电路不一样.你可以将调制信号直接接到T6发射板输入端的第一个小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即可.

网友:
我也想问问呢~

网友:
想知道天地飞6II加装飞梦的2.4g高频头 ppm信号线应该接那条啊?

网友:
距离太短了吧。。。。当时差点就想换08X了 后来还是买了个二手FF9 。。。。。。唉 天地飞 您什么时候才能为国争气呀!~?希望你们能给模友们带来更多的优质的低价的产品 相信你们~

网友:
我早两天买的天9也抖   想退了他  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