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带孔的刀片咋用啊?

楼主(2012-12-09):
那位师傅知道:
这种不带孔的刀片咋用啊?
想用它做车刀但不知道咋做,,,。

楼主:
顶顶,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直接卡在刀杆上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卡在刀杆上压紧

那种刀杆我怎么搜不到?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这是铣刀片 夹在 面铣刀杆上用的
当车刀片不合适 如果不磨刀的话前角是零度
还是买车刀片用吧 专业些
这个有铣床了再用
不急

网友B:
刚买的一个铣刀柄上装的就是这种刀片,,,靠伞柄螺母压着。。

但是这个刀柄做工太烂,,已经联系卖家退货了。。便宜无好货啊。。。

切个图你看吧,,一看就明白安装方法了。。这玩意的精度,完全靠刀片槽的精度来确定。。。。螺母只起压着的作用,,不像别的螺母还可以定位。。

网友:
我记得刀盘上有用这个刀片的

网友A:
这点小东西就别想着改做它用了,做个合适的刀杆麻烦不说,磨刀就磨到你上火,这玩意也硬,不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一个铣刀柄上装的就是这种刀片,,,靠伞柄螺母压着。。

但是这个刀柄做工太烂,,已经联系卖家退 ...

真没见过咋卡的!

有啥图可参考一下吗?链接也行。

我也有个小钻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一个铣刀柄上装的就是这种刀片,,,靠伞柄螺母压着。。

但是这个刀柄做工太烂,,已经联系卖家退 ...

图看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见过咋卡的!

有啥图可参考一下吗?链接也行。

图片已发,,

我自长江模具这里买的,,,,可能我这个是个体现象,,,别人评论还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28310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小东西就别想着改做它用了,做个合适的刀杆麻烦不说,磨刀就磨到你上火,这玩意也硬,不好磨

不磨准备开粗去黑皮用。

白钢的锋利但去黑皮和车焊接部位一会就不行了,买带前角的菱形刀片20多一片稍不小心就打刀尖用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磨准备开粗去黑皮用。

白钢的锋利但去黑皮和车焊接部位一会就不行了,买带前角的菱形刀片20多一片稍 ...

这种刀片是没前角,可它有后角啊,自己做一把刀杆,在刀杆上做出前角,5度6度就行了,不能大了,再大的话后就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刀片是没前角,可它有后角啊,自己做一把刀杆,在刀杆上做出前角,5度6度就行了,不能大了,再大的话 ...

嗯好主意这样就不用磨又锋利了!
我到时候试试看在刀杆安装面稍微铣出个倾斜度。
断销槽就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一个铣刀柄上装的就是这种刀片,,,靠伞柄螺母压着。。

但是这个刀柄做工太烂,,已经联系卖家退 ...

坛子里的兄弟一般都是使用小机床,这种铣刀确实不太合适
刀片是直刃,铣削时容易振动,粗糙度也不好,不过用于粗加工还是很经济的。
我长期使用这种铣刀,100mm的刀盘,yg6的刀片,铣夹砂的铸钢,切深18mm,切宽20mm,都是小菜。

网友:
这刀片是YG刀片,上面有位兄台说用啥砂轮磨是吧,用金刚石砂轮磨,好磨的很。你是用它做倒角刀还是铣面刀?

网友:
这是类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