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个油机用的起降*闪灯控制电路-舵机信号转开关信号

楼主(2012-12-09):
周末帮朋友做个油机用的起降*闪灯控制电路,要求是控的油门到一定位置以下,输出信号使继电器导通,这个位置可以根据需求设定。*闪灯电路使用成品,工作电压9V,和接收机电源没有连接,本电路直接驱动5V继电器控制*闪灯电路工作。实际使用中本电路和接收机油门通道通过Y线并联。

制作了5个测试,性能非常稳定,把电路图和单片机固件提供给大家,供需要的朋友参考。电路板还是使用上次的1S电调电路板。

参数如下:
舵机信号转继电器开关控制,工作电压4.5-5.5V控制芯片采用单片机PIC12F675,MOSFET采用SI4336。

1. 工作电压4.5-5.5V(如果换低压的继电器工作电压可以更低)
2. 持续输出最大电流10A(可以用电流小点的FET,继电器吸合电流只有几十毫安)
3. 摇杆控制位置自动适应(开机时摇杆所放置的位置设为开关控制点,摇杆位置小于控制点20us左右,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給MOSFET,继电器吸合)
4.尺寸7mm*18mm*4mm
5.重量0.51g(不含线和接头)

电路图

接线图

单片机固件

刷程序
用PICKIT2或PICKIT3,import附件的HEX文件,烧入单片机PIC12F675即可使用。

网友A:
则个要顶的,希望早的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则个要顶的,希望早的搞出来,

这个是已经搞出来的电路,单片机刷个固件就直接能用了

网友:
没条件搞PIC的,也可以用舵机板改造

网友B:
搞个整机的航行灯吧!出个图,照顾下模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整机的航行灯吧!出个图,照顾下模友们

可以啊,你把工作模式描述下,单片机改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收到了闪灯控制电路,过几天装机试一试。
装这个东西不单为了好看,主要是在马路上降落的时候提醒路上的行人和车辆。

网友:
“整机的航行灯”不能全模拟真机,毕竟飞模型的时候主要精力在关注模型的姿态,建议大家讨论简化一下,留下几个主要的功能,比如滑模式行、起飞模式、平飞模式、降落模式等等,按模式 控制不同的灯。

网友(2013-09-29):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外部灯光都有着不同的作用和特殊含义,在使用中也有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这些 ...

很给力!

虽然不知出处是哪里,但是很专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