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兔子夜航定点,扩展板独立干扰小多啦,哈哈

楼主(2012-12-09):
刚刚又去楼下飞了一把,独立扩展板和电调线做双绞以后罗盘干扰小多了
要知道以前GPS那是自己刷锅啊,越刷越大

那个铝箔包的盒子就是扩展板了

配置是朗宇2212 好赢 40A  FY450机架,不含电池重800G左右

航灯是自己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797

网友:
我觉得兔子的很多问题都是干扰引起的,,锡箔加双绞应该很有用

网友A:
一直疑问铝箔全包,地磁是否还能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疑问铝箔全包,地磁是否还能通过

同疑问……但更大的疑问是气压计全包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疑问……但更大的疑问是气压计全包的话……

磁场是包不住的
滤波只能屏蔽静电干扰

气压机的话我已经在盒子上打孔了,看图片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场是包不住的
滤波只能屏蔽静电干扰

孔在气压计上方才有用……

扩展板放水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