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p/mcpx/mini cp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2-12-09):
想入只小鸡鸡,但市场上有几种,不知入那只好!mcp/mcpx/mini cp 有什么分别?
那种耐炸?维修各方面成本那只比较经济呢?调试方面难吗?
我想用原本的T8FG加个
DSM2制式
高频头,这样调试困难吗?
稳定性和操控性的性价比那种好点呢?
先谢谢了!!

网友:
不懂,等楼下求解

网友A:
mcpx 性能比mini cp好很多也贵;mini cp 便宜 配件也便宜 新手适合

网友B: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C:
mcp就是mini cp,便宜,但是舵机齿几乎一炸就扫,MCPX很不错,直线舵机耐炸,就是价格贵,最好去收个二手的mcpx

楼主:
先谢谢了!!懂了!!

网友D:
手上mini cp mcpx nano cpx都有 mini cp从来没扫过舵机齿 我不知道那些说一炸就扫舵机齿的说法从哪来的 养成及时切熄火的习惯没那么容易扫的
倒是mcpx直线舵机用久了抖的厉害 清了好几次了 还是会抖
室内机首选nano cpx 但是真的只能室内 动力太软了
操控性的话mini cp的动作感觉要滞后于你的给的指令零点几秒 blade的就是指哪打哪 但是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E:
在飞MINIcp ,悬停中。。。新手没感觉

网友F(2013-01-11):
对新手来说,安全易上手且飞行成本相对低的机型较合适,如果条件允许而且有老鸟带的,不妨直接450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