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天行者首飞首炸

楼主(2012-12-09):
     入模已有半年,设备买了一大堆,却从来没爽飞过,前段时间搭载A控的冲浪者倒是小飞了下,虽然起飞后,飞到老高差点没找到影,但是最后还是让它自动返航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突然发现2手交易区有廉价的设备出售,于是我的**生活开始了。
     天行者是从张哥那120块买的,还带了舵机。没想到到了我手里,就开始悲剧了。虽然把A控从冲浪者上移植到了天行者上控,但是奈何我的手艺太差,首飞首炸。
     今天首飞,开始还蛮顺利的,70油左右手抛起飞,很平稳,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慢慢爬升到了80米左右,我把油收到了30-40左右,传说中的失速发生了,飞机以50度左右的倾角向下俯冲,此时加油拉升已无效果,几秒后只听见远处依稀有声闷响,炸了。显示器开始米了信号输入,蓝屏了。由于出事地点就在附近,我可不甘心提控回去。我捧着遥控器开始搜索,沿着事发区域绕了好几圈,终于在某个位置,显示器有了丝信号,全是雪花,但是一移动信号就又没了。我赶忙在那附做了个标记,跑回去准备拿平板天线寻找。事情似乎没想象中的顺利,等把全向的天线换成平板天线后,拿着平板天线搜索了好几个方向,一丝信号都没了。莫非悲剧了?怀着不甘,我开始绕着点继续寻找。田里树木林立,有块人家的坟头还有零星分布的池塘,起伏的庄稼地。抱着最大的担心我去寻找池塘,只要不掉进去就好,起码飞机还可以修,进水就麻烦了。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在池塘边上的田埂上看见了坠机的平尾。丫的,走进一看,一阵后怕,离池塘不到50公分,方便的的小树被撞断了2根树枝。翅膀分离,电机座断裂,螺旋桨报废,机头开裂,尾部折了,图传壳子开了,天线折了。电流计上的T插脱焊掉电了,难怪后来没了信号,不知道是不是中途遥控器信号丢失,触发返航导致电机转动造成了2次伤害。

     不幸中的大幸,由于属于试飞阶段,山狗等都没上。本次炸机除飞机机体损坏,电子设备无大碍。最后清理现场的时候,我连天线塑料残骸和碳纤杆以及4根橡皮带都找到了,虽然颜色和枯枝败叶的褐色很接近。
     总结原因,成也萧何败萧何,胶带裹的太多,贴的贴纸太多(我也知道很难看),没散架不知道是不是裹的好的原因,下次自然要减重了。起飞重量过大,近2.1Kg,电机推力不够,本人水平太烂,飞行经验欠缺。
     最后补一张刚修补好后的天行者和搭载了Skylark的冲浪者(A控换掉后还没试飞过),虽然道路是崎岖的,但是挡不住我前进的步伐,炸机是进步的垫脚石。修修补补继续上路。。。

  • 关闭

网友:
安慰  做摔不死的小强!!加油

网友A:
2.1算很重了吗?我刚做完的1680,上狗可能要2.5kg了,看了你的帖子不敢飞了!

楼主多大电机,机上都装啥了?

网友:
重量控制在1.8kg左右应该安全点,我正在装第一个天行者,多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算很重了吗?我刚做完的1680,上狗可能要2.5kg了,看了你的帖子不敢飞了!

楼主多大电机,机上都装啥 ...

3s的电池,电机是冷门的2手杂牌的,参数介绍说最大推力才1330g。

网友:
新手建议先不要上设备飞了

网友:
修修补补继续上路

网友:
正在装天行者FPV,要好好潜水学习一下哦···

网友:
我也是天行者  ,我是用这个学会玩航模的。只要重心找好了很好飞的,载重量大。

网友:
这是过程!我比你惨

网友:
怕怕啊,俺也是新手,没首飞呢,自己给自己打气吧!

网友B:
原因就是太重吗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不严重修修还能飞

网友:
摔不死的小强

网友C:
怎么可能到2公斤的……我怎么装怎么只有1600g+碳纸只是起防止碰撞和保护机腹的作用的,不可能用来加强,也不是用来涂装的……

网友D:
恭喜啊,炸了,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E:
只怕是失控了吧。80米高度失速应该不会有任何危险的,机头朝下50度俯冲很快就能获得足够的速度了,为神马加油拉起会没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到2公斤的……我怎么装怎么只有1600g+碳纸只是起防止碰撞和保护机腹的作用的,不可能用来加强,也不 ...

碳纤纸和纤维胶带裹了近200g,b尾巴有点重,就在机头放了2块4200mah的3s电池。最后重量就下不来了。碳纤纸贴的的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就是太重吗

据说推力在0。6-0。8合适,我的推力较小,对应的就是超重了。当然我也看到论坛有人3kg照样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啊,炸了,可以买新的了

家里机机泛滥了,老妈放下话了,下次再买新的,买一架烧一架。我只有修补的命了。

网友F:
楼主先拿着飞机,打开飞控和图传,取下螺旋桨,地面走动拉距试下,有可能是干扰,楼主是什么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怕是失控了吧。80米高度失速应该不会有任何危险的,机头朝下50度俯冲很快就能获得足够的速度了,为神马加 ...

应该不是失控,控是新买天9s,平时都没用过几回,当时飞机飞的也不是很远,中途也五无遮挡,考虑到2。4g和1。2g图传的干扰,还特意加了低通滤波。我想应该是当时操作失误。没及时加油,甚至可能当时发现有坠机趋向就收油了。

网友:
安慰  小强!!加油 !!  摔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拿着飞机,打开飞控和图传,取下螺旋桨,地面走动拉距试下,有可能是干扰,楼主是什么的舵机?

        副翼是2个银燕08A,方向和升降是辉胜金属09S  ,都是模拟舵机,特意还在经过动力电源的地方裹了铝箔防屏蔽。地面的时候拿着遥控器近距离在飞机边上试过,无抖舵现象。
       下次起飞前我再拉距试试。

网友:
做摔不死的小强!!加油

网友:
电机莫非是28元的神机,哈哈,楼主继续努力,一定会爽飞的

网友:
我天行者炸坏两架了

网友G:
怎么炸的?

网友H:
头轻了吧,1680 需要很大重量才压得住头的,重心应该尽量前移

还有我的1880才1.9kg(2个2200mAH 3S电池),不知你怎么装出那么重的。。

网友:
加油,不摔跤不会走路今天炸了,明天就远航了

网友:
失控了吧。跟飞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炸的?

当时,飞机拐弯时收油了,等姿态摆平后,高度开始降低,开始往下栽。以前在论坛上听说过螺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反应,当时有点慌了,油门猛拉3-4秒,升降舵打到底,没止住下坠趋势,下意识认为它栽定了就彻底收油了,几秒后一声闷响炸了。我感觉,可能操作失误是最大的原因,由于飞的时间少,经验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轻了吧,1680 需要很大重量才压得住头的,重心应该尽量前移

还有我的1880才1.9kg(2个2200mAH 3S电池) ...

当时感觉头是比较轻,所有给加了2块3S 4200mah的电池。每块333g。应该压住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飞机拐弯时收油了,等姿态摆平后,高度开始降低,开始往下栽。以前在论坛上听说过螺旋,不知道是不 ...

尾巴高速下已经变形 没有舵效了

网友:
这天行者机型我很喜欢  就是大家都说容易失速  一直没有入手

网友:
不螺是飞不好天行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飞机拐弯时收油了,等姿态摆平后,高度开始降低,开始往下栽。以前在论坛上听说过螺旋,不知道是不 ...

天行者 一定要建立一定的速度 不能没有速度 你的很有可能是没有速度了 一定要先给油门建立速度 然后慢慢地拉杆。

网友I:
天行者不是很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行者不是很好飞吗~
这个机型飞起来平稳,载重也大,公认的比较适合远行的载机。但是飞机再好飞,如果飞手水平差,飞机机体意外或者电磁环境差等,什么都会发生,飞好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

楼主:
今天2次修补飞机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基本上的舵角都掉下来过,唯一一个没掉下来的舵角是副翼上的,上回掉过,重新粘过。舵角上的胶很脆,很容易就从上面拨下来。莫非舵角掉下来不是摔的,而是本身就没粘好,起飞后受力自然掉落的?或许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可以解释了,下坠的过程中拉升降没反应,因为平尾的舵角掉了,基本上等同于失控。
看来 起飞前检查好各个部位联接的可靠性很有必要,特别是冬天天冷,纤维胶也不粘了。

网友J:
啊 啊哦 损失确实不小啊

网友K:
支持一下~!已经入手等待中~!

网友L:
我的都是 2.1KG 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