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中如何继续上次未完成的加工?(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帮助我的兄台)

楼主(2012-12-09):
1.做好的刀路在MACH3不清楚它要多长时间完成加工,MACH3中有正在进行的时间和完成后所需的时间,不知有没有一种计算刀路时间的软件?
2.由于加工时间太长了,不得不暂停,今天从1210行开始不行,从头开始也不走,在MACH3中如何继续上次未完成的加工?
3.谢谢。

网友:
以前试用过一个 文泰  好像直接就有时间显示的吧。。。。。。。。。

网友:
熊族应该可以吧

网友:
熊族的确可以,就是不太准确,尤其是拐角多的时候

网友:
这功能一般编程软件都有,编好刀路后可以看下要跑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Z重新对零,刀路的名重新改一下,MACH也不行。

网友A:
mach3本来就有刀路时间的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Z重新对零,刀路的名重新改一下,MACH也不行。

可以啊,我都从中间开始走过几次了!
前提要注意,
先告诉它你用的坐标系,
在安全高度上快速定位到X/Y点,
启动主轴,
下刀,注意Z高度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我都从中间开始走过几次了!
前提要注意,
先告诉它你用的坐标系,

谢谢你。XY的原点我没有动,只是Z向下移动了5MM并清零,但MACH3还是回到原来的点,显示为+5,就是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本来就有刀路时间的仿真。

请提示一下在软件哪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提示一下在软件哪个地方。

在刀具路径里有个仿真运行,可以算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XY的原点我没有动,只是Z向下移动了5MM并清零,但MACH3还是回到原来的点,显示为+5,就 ...

这样说不清楚,上你程序来看看吧!

网友C:
用UG编程。可以在代码结尾 显示大概加工时间。(要在后处理文件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刀具路径里有个仿真运行,可以算时间的!!!

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G编程。可以在代码结尾 显示大概加工时间。(要在后处理文件中设置)

谢谢你,没有弄过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没有弄过UG。

最近玩MACH 也不玩了。公司的雕刻机用专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玩MACH 也不玩了。公司的雕刻机用专用控制器。

玩雕刻机还有公家的真好,跟公车私用一样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不清楚,上你程序来看看吧!

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

难道是软件问题?

工件装夹不动,PC重启,MACH3...对刀...指定运行代码行
哥们试试

网友E:
悄悄的问下 点从这里开始后 点循环开始了吗? 多嘴说一下 点从这里开始后 代码会运行到你输入的行数然后停止,然后点循环开始 会有一个运行位置的确认**框 点确定后机器会运行到**框里的坐标(Z轴也会动哦)后继续停了再点循环开始 机器才会动。。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 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悄悄的问下 点从这里开始后 点循环开始了吗? 多嘴说一下 点从这里开始后 代码会运行到你输入的行数然后停止 ...

谢谢你的回复,怎么会说是多嘴呢,谢你还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软件问题?

工件装夹不动,PC重启,MACH3...对刀...指定运行代码行

没有试成功,郁闷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你这样跑是有问题的!
1.你这是三轴联动跑一个圆?程序中间开始跑即使能跑也有撞刀风险!
2.你如果从新开电脑了最好指定下坐标系
3.你的截图上我都不知道你用的是G01还是G02/G03,估计是G01指令,但你没给机床也不知道!
4.如果是G01或G02/G03指令,那你就要给进给速度F,没有F是跑不了的!
建议走刀的时候还是有规范操作,不管是新程序还是半路跑最好都有指定:
G90 G54 G0 X(定点坐标) Y(定点坐标) <这X和Y坐标要定好,起跑是G01要认为走刀安全;起跑是G02/G03要是走刀起点,不然不走)
M03 S(转速)
G0 Z30.
Z5.
G1 Z(下刀)  F
接下去再跑刀

网友F:
我做过1次要中途停机的,然后把g代码复制1份,把从停机那行前面的刀路删掉,只留出前面起始设置那几行,重新开机时运行改过的g代码

网友E:
仔细看了下 楼主用的TAP文件 不是MACH3的CNC文件 是不是里面的文件头语句不同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 楼主用的TAP文件 不是MACH3的CNC文件 是不是里面的文件头语句不同所以。。。

tap文件是ArtCAMPro软件生成的刀路,在MACH3中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1次要中途停机的,然后把g代码复制1份,把从停机那行前面的刀路删掉,只留出前面起始设置那几行,重新 ...

你真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跑是有问题的!
1.你这是三轴联动跑一个圆?程序中间开始跑即使能跑也有撞刀风险!
2.你如果从新开电 ...

谢谢你。我的刀路是ArtCAMPro生成的,所以我没有注意它是G01或者。。。。,从你的回复中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在运行雕刻之前,先点“返回机械原点”,这样三轴就跑到0(自动清零),接着再点动各轴到加工的开始位置0点(清零),这样MACH3就知道座标系了。

楼主:
没有试成功,希望会的人帮一下。

网友:
我今天特意把一个零件加工一半 停了 关电脑 出去吃了东西回来继续到那一行运行完成雕刻 不知道搂你的是不是其他地方有什么问题 通过你的描述感觉程序在运行 驱动没输出电机不动 。。

网友E:
手动3轴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3轴能运行吗?

请兄弟帮忙看一下,我错在哪里?或者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

     惠民大师好像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也常这样搞,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说的坐标动机器不动。我想这个是MACH先从程序的开头走到你要的行数来,这时窗口的坐标数字就不动了,并提示此时的坐标值,你点确定,再点开始,就可以从你要的行数开始继续加工了。好像是这样的。。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惠民大师好像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也常这样搞,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说的坐标动机器不动。我想这个是 ...

谢谢你了,你千万不要叫我大师,我是菜鸟,在这里我永远是菜鸟,永远都赶不上人家的。
我点从这一行开始后,G跑得很快,一下子跑完了,座标不动,三轴也没动,到1015行也不停的。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换一个MACH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3轴能运行吗?

电子手轮3轴能运行。

网友H:
怎么我的mach3只能用ncc文件的g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我的mach3只能用ncc文件的g码?

加载G码后弹出选文件的**框中选所有文件,再选T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兄弟帮忙看一下,我错在哪里?或者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惠民兄:给你参考,老何

网友:
何老师说的对 好好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何老师指导。,我的操作少了一“步返回原点”,下班后回家试试。

网友:
正常来说,第二次开机,三轴坐标不可能都归零了啊,一般都是记录你上次关程序时的坐标,反正我的是这样的,所以关机前点不点“步返回原点”都无所谓的!!!然后继续工作的顺序就和 何老师说的一样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何老师指导。,我的操作少了一“步返回原点”,下班后回家试试。

预祝你成功,有一点非常重要提醒,在点击最后一步的“循环开始”键时,你的主轴必须先转起来的,否则容易断刀!其实在非紧急情况下,尽量在Z轴抬起时那个行号停止(离开加工件的表面),否则下次重新开机3轴找到那行时Z轴就落在加工件(实际停机时 )的位置(z是—的)这时开主轴“接刀”时容易产生“刀痕。中途”停止再续刀“在实际加工中经常用到的,,如果G码过大可以采取上面有位朋友介绍的”复制“G码”删除已经走过的部分方法,(不过尽量采取新的G码第一行Z轴是在+方向“安全高度)否则容易”断刀“与刮坏已经加工好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预祝你成功,有一点非常重要提醒,在点击最后一步的“循环开始”键时,你的主轴必须先转起来的, ...

再次感谢何老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兄弟帮忙看一下,我错在哪里?或者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我的mach3 第二次开机是显示上次停止的位置,而不是 0,0,0。。你那里怎么会回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mach3 第二次开机是显示上次停止的位置,而不是 0,0,0。。你那里怎么会回0呢?

这个我有点“犯晕”了,我用了几个版本的MACH3都是只要关闭软件重新打开3轴都是在0.0.0的。你是什么版本的?我西站用的是2.62版本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坐标没有保存,正常关机再次开机后显示的是上次关机的坐标

网友E:
看看硬盘 是不是碎片多了 或检查下磁盘错误

网友J:
选中某行,
然后点从这里开始运行,
然后坐标会移动到所选行的前一条指令的坐标。
然后再点一下运行,
就从所选行开始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mach3 第二次开机是显示上次停止的位置,而不是 0,0,0。。你那里怎么会回0呢?

你好,我把软件重新装过,问题依然,重新启动MACH3,界面三轴显示是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硬盘 是不是碎片多了 或检查下磁盘错误

磁盘检查过了,问题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选中某行,
然后点从这里开始运行,
然后坐标会移动到所选行的前一条指令的坐标。

按从这一行开始后,G 码一下子就跑到完,没有停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从这一行开始后,G 码一下子就跑到完,没有停下来。

看你的站内短消息,老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从这一行开始后,G 码一下子就跑到完,没有停下来。

要在显示程序的窗口中选中那一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从这一行开始后,G 码一下子就跑到完,没有停下来。

查看邮箱

网友E:
MACH3拷贝到别的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看邮箱

何老师你好,重新安装你发给我的软件后还是一样。我再找一个低一点的版本(Version R1.84.002)安装也是一样。真纳闷。
我每一轴的两端都各装一个限位开关,每一轴限位开关针脚输入对应板子上针脚,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CH3拷贝到别的盘试试

MACH3我是装在D盘的,装到C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老师你好,重新安装你发给我的软件后还是一样。我再找一个低一点的版本(Version R1.84.002) ...

这个设置没有问题,找找你的操作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
我有一个帖子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查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