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2208kv1800测试数据,留记号

楼主(2012-12-09):
xxd2208 kv1800;ax5030;花牌25c3s;电流6a;推力320克
========================================
同上……………………;xy5043;………………;电流9.4a;推力430克(从数据来看,这个桨效率不错)
========================================
同上……………………;ep5045;………………;电流8.4a;推力360克(电压略有下降)
========================================

网友A:
这个配置干啥用?和1806小电机弄到一个级别上了。

玩飞翼的话,上5x5桨或者6x5桨哪。

楼主:
两个2208,搞不清楚kv值,靠这个做个判断,kv1800还是要用7寸桨,就是不知道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干啥用?和1806小电机弄到一个级别上了。

玩飞翼的话,上5x5桨或者6x5桨哪。

5045;5043数据补发了,不知道螺距大了是不是空速能提高

网友B:
这电机我试过7035,7050,7060,5030,5030三叶,6045三叶浆,效果最理想应该是6045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我试过7035,7050,7060,5030,5030三叶,6045三叶浆,效果最理想应该是6045三叶桨

是淘宝上那种fc的彩桨么?有没有测试的数据,比如推力、电流、电压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淘宝上那种fc的彩桨么?有没有测试的数据,比如推力、电流、电压等

是这种浆, 这就是用2208kv1800  6045*3浆做的,同样的机型,这个配置最出色,测试数据就没有了。这个配置是因为我的双发机坏了一个浆后拿来试试的,想不到表现十分出色。

网友:
仿APC  6×4E桨配合的也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浆,这就是用2208kv1800  6045*3浆做的,同样的机型,这个配置最出色,测试数据就没有了。这个配 ...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