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咨询一下大家飞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的四轴  XA650机架 无改动
             恒力4822 690KV 电机
             好赢30A 黑皮电调
             仿APC11寸桨
             NAZA+gps+CM102云台
             狗2
             5200 4S 35C电池
             一块电池飞到报警下来还有3.9
            飞了5分钟。。。。。。请问这个正常不?

网友A:
最重要的没说啊,重量啊

网友:
      我6轴,配置差不多,3.5kg左右,5200ma 6s 12分钟下来3.7v每节

楼主:
重量2。3公斤

网友:
设到3.5下来合适,能飞7分钟,这个重量5000的电池也就这水平了,

网友:
3.9就不飞了???至少也得飞到3.7 3.6也可以

网友:
3300电池才飞10分钟1750G

网友:
    换个碳浆可能有所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2。3公斤

4S 5000  2.3公斤,设置3.6V报警。应该能飞9-10分钟,下来电池冷却5分,电压应该回升到3.7。

网友A:
4S4200Ma,起飞重量1.6公斤,飞行17分钟,是飞行不是悬停,1238浆,4822KV570,下来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4200Ma,起飞重量1.6公斤,飞行17分钟,是飞行不是悬停,1238浆,4822KV570,下来3.7

你把JJ加重到2.3KG ,再试试能飞多久

楼主:
哦 我重新设置一下 我飞控设置 的3.7  报警以后下来 过了一会 电池回压到3.88 3.89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