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手C0630 请教车床尾座套筒间隙该如何调整

楼主(2012-12-10):
最近入手的C0630  尾座套筒间隙很大  想给工件钻个孔  都难  大家 有什么办法 吗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

网友:
这个就不好办了, 均匀磨损的话  尾座内套管换掉,根据尾座孔实际尺寸另加工一个。 要是无规则损坏,就扩一点,再从新加工配套内套管,
还有什么电镀上一层硬铬,再精磨什么的具体就不清楚了。  肯定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等高手来解答。俺也是半桶水,只听说过理论,未实际整修过。

网友A:
尾座磨损很麻烦啊,要省着点用

楼主:
这个 车床 就是尾座套筒磨损特别严重 ,其他的都还好 估计之前钻孔 的活没少干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的也相当严重,希望高手们尽快相处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那只有重做了

网友:
,

把套桶拆了,然后车小,然后套个铜套,过盈配合,加热套上,铜套和尾座孔紧配合.这样可以利用原有的锥孔,也不用加工尾座.

网友:
套筒拆下,尾座孔镗大点,把套筒外面镀铁,磨削至要求。

楼主:
昨天问了 车床配件 说有加大2mm 直径套筒卖  买回来 怎么加工原来的尾座孔 才能达到出厂精度啊

楼主:
8楼的作法是可行 不过这样也很麻烦 要是用软金属 就怕不耐磨 永不了多长时间 又会磨损的

网友:
1.外口加套凑和用,,2.一般都是外壳内孔磨损,只能加大换套桶.3内孔电镀,研磨

楼主:
换加大套筒的话 尾座孔 怎么处理 铣床洗吗 还是用铰刀

楼主:
还是在车床上 就能扩孔 怎样才能达到精度呢

网友:
将顶上的锁紧镙母紧一点点再钻嘛

楼主:
咋就没有啥好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