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悬停中LED灯突然灭了,差点造成严重事故!!我先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2-12-10):
论坛的朋友们,请帮一个忙,弄得我现在都睡不好觉,昨天下午(温度3度),测试了WKM的姿态模式,一切正常,效果很好,当飞行了8分13秒 黄灯开始闪,我马上降低高速悬停(只是悬停),估计在2米左右,在10分09秒时,依旧闪黄灯(我知道红灯快亮了)准备让飞行器慢慢悬停转一圈然后降落,可刚转完半圈的时候,LED灯灭了,开始一般震荡两边摆,2秒后,由于角度问题想我直接飞过来速度很快,我立即拉高到4米,方向打向另一边,碰到一铁栏杆,炸鸡!!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LED灯突然灭了,一直没反应!!从灯灭到炸鸡之间时间有5~6秒钟!!当我重新接电的时候LED又好了!希望大家和大疆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做!不胜感激!!!!

网友:
大疆的问题还真多,最近。。。。。

网友:
可能是天冷惹得祸吧

网友:
说明书上说过了

网友:
楼主您好,对您的炸鸡DJI表示慰问。
对您的现象,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电池瞬间不能提供能量了。
因为天气原因,冬天飞行切记将报警电压调高。
方便的话,说说您的设置吧,电压保护那里。

网友:
发现很多人都把电放完才下来  就不怕吧电池废了

网友:
冬天飞行 切记将电压保护中的电压适当调高。

楼主:
我的是1.2米的大八轴,一级保护是3.6*3=10.8, 二级保护3.5*3=10.5 暂时把基本参数都设定为230,如果假行僧能帮我解决下面另外一个问题最好!一个半个月前,我在你们的指定代理商买了一个iOSD,和他那里的一个很好的微型摄像头!当我把AV1和摄像头黄线接好,底线和摄像头黑线接好,电源线和摄像头红线接好后,视频里只有叠加的信息,没事视频!!!!问题来了,当我把AV1和摄像头黄线分开,分别用两个手指捏住的时候,屏幕上有了清楚的图像!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把AV2和摄像头接也是同样的现象)麻烦能否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了!!不甚感激!原本还准备再买2台WKM用来做研究生和博士的项目,可是。。。

楼主:
刚刚把电池充好电,一个冲了4557mah 一个冲了4638mah 电池的容量是6200毫安,最好的电池品牌之一。

网友:
冬天飞行 切记电压保护

楼主:
电压保护已开启!设置如10楼!问题是他并没有亮红灯,还在我见到黄灯就下降了,在静止盘旋,话说,转个圈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2米的大八轴,一级保护是3.6*3=10.8, 二级保护3.5*3=10.5 暂时把基本参数都设定为230,如果假行僧 ...

摄像头不显示视频的问题,加上大疆的iOSD适配器(即SAO)估计就能解决问题,是摄像头信号电平的事,找大疆要一下SAO模块吧,肯定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怎么找大疆要sao模块啊?

网友:
不是吧...如果死大型八轴的话...那就简直就是血滴子啊...悟空最近老师出问题....幸好的停飞了

楼主:
希望大家帮我这个忙,知道原因的告诉我(两个问题),不知道也帮忙顶下,我想得到假行僧的回复啊!谢谢大家了!再次表示感激!!今天就辛苦大家了!!

网友A:
这……应该不是WKM的问题了吧?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LED灯灭了就弄得自己手忙脚乱?

网友B:
一级保护3.6,二级保护3.5.
我认为,一是冬天一级保护电压要调高,二是两级电压差太小,可能直接跳过一级直接执行二级保护了,如果你观察OSD会明白飞行时电压的变化,飞行时电压不是线性下降的,三,最重要的是,都有OSD了,你怎么还设电压保护啊??????晕!!!!!!!

网友:
3.6的电压保护 到现在才炸鸡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
你购买WKM时找一下代理吧,应该会有SAO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保护3.6,二级保护3.5.
我认为,一是冬天一级保护电压要调高,二是两级电压差太小,可能直接跳过一级直 ...

就是OSD没弄好,才设了电压保护,上面我说了我的OSD的问题,麻烦您能否知道为什么没画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OSD没弄好,才设了电压保护,上面我说了我的OSD的问题,麻烦您能否知道为什么没画面吗?

电压保护最好别设,飞行时间尽量缩短。
OSD的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
冬天 ,1,2级电压保护应该怎么设才算合理啊~~~~

网友B:
不设最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设最好。实践出真知。

精辟!
我一直、从来、完全没有用过电压保护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冬天 ,1,2级电压保护应该怎么设才算合理啊~~~~

你了解下你的电池在你的设备飞的过程中的电压变化曲线,尤其低温时,你就知道设不设电压保护了,在电池装个蜂鸣器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了解下你的电池在你的设备飞的过程中的电压变化曲线,尤其低温时,你就知道设不设电压保护了,在电池装 ...

好的,等我修好机架,我就试试,哎~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FPV功能什么时候能弄好了,线是接对了,但是就是不出影像,怪异的是弄手捏着就行呵呵,问题这个问题描述在10楼!不知是否有相同的朋友遇见过这样的事,是我的摄像头有问题还是OSD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WKM的问题了吧?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LED灯灭了就弄得自己手忙脚乱?

不好意思才注意到你的这个回复,我想说的是,led灯灭了后面震动2~3秒我没有掰杆,毕竟这有这么高(2米左右吧),摔不坏什么的,但是突然朝我冲来,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问题,对吧!大8轴打到人。。。后果。。。随后的操作当时感觉很不敏感,导致炸机,当然自己也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注意到你的这个回复,我想说的是,led灯灭了后面震动2~3秒我没有掰杆,毕竟这有这么高(2米左右 ...

问题就是电池电压过低了。

网友:
姿态模式都出状况?

网友:
8轴?3s  楼主你的神马配置啊。。。。

网友:
电压保护都是扯淡,每块电池都编好号,悬停测试最长留空时间-15%的安全留空时间,飞的时候设好遥控器的定时报警,结合OSD电压监控才素王道!

网友C:
电池该换换了,IOSD应该是要加个配件,找代理商,大疆的网站上公布了代理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该换换了,IOSD应该是要加个配件,找代理商,大疆的网站上公布了代理商的。

这两天我会去找代理商的,后续测试结果会向大家汇报, 至于大家说到的电池问题,是用14.7v的还是22.2V,如果用22.2v的话很有可能我的8个电调都要换成40A的。不知大家有何想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我会去找代理商的,后续测试结果会向大家汇报, 至于大家说到的电池问题,是用14.7v的还是22.2V,如 ...

飞8轴,怎么着也得6S啊,3S你还敢飞10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了解下你的电池在你的设备飞的过程中的电压变化曲线,尤其低温时,你就知道设不设电压保护了,在电池装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我会去找代理商的,后续测试结果会向大家汇报, 至于大家说到的电池问题,是用14.7v的还是22.2V,如 ...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只要你的电调耐压够,不用换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只要你的电调耐压够,不用换电调的

我用的是好盈专业30A  不用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