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 用到什么程度 需要更换?

楼主(2012-12-10):
是看时间的?还是到堵管道?还是不需要更换的呀?

网友A:
如果天天用只要经常加就不用换,如果不是经常用基本半月就要换,不然发臭

网友B:
用到臭就换换吧,夏天容易臭!不然没事做还换切削液玩啊!

网友C:
废液直接倒掉吗?还是有人回收?

网友D:
蒸发、飞溅是切削液减少的主要原因,添加就可以。如果工件太脏,混入杂质过多,设法过滤一下,变质一般不用担心。

网友E:
切削液一般都有杀菌剂的,一般不会发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切削液一般都有杀菌剂的,一般不会发臭
切削液 混水後....放久了就會變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