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机身阳模

楼主(2012-12-10):
准备做一架1.3-1.5米复材DLG玩玩,由于不喜欢机头+尾杆的结构,要做一体化机身,但找遍所有模型坛,都没有具体数据,于是想当然做了一个机身阳模,先标出数据,合理吗?请提看法和砸砖。

另:只做一两个机身,不想做阴模了,直接用阳模出机身,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一体式DLG啊,机身碳布吧,玻璃布扔断了多可惜啊

网友(2013-01-19):
看看这个吧:http://www.tsmx.cn/bbs/forum.php ... id=25917&page=2
作者:hehehe
机身的制作——机舱整流罩

说到机舱(也有叫机头、机身、头罩的)从开始DIY以来,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难题。木头阳模做过几个,阴模做过3套,翻制了很多个(常规机头、B2、下单翼),能用的没几个,满意的一个都没有!加之没啥经验,总有新的想法冒出来,再用木模翻制阴模做机舱,就显的很是繁琐费力了。
“云”的设备安装依靠碳管,机舱也就仅仅是个整流的作用,因此,机舱的要求更偏重于轻,强度要求较弱。经过再三试验,终于找到了目前为止较为简便省时省力的做法,非常适合我这种见异思迁手懒体笨的人使用。
具体步骤如下:
一、制作挤塑板机舱阳模:
1,先用挤塑板切出长方形毛料,长度就是要做的机舱长度略长一点点(给加工打磨留出余量),宽和高就是机舱截面的最大尺寸;
2,在方料三个面上对应画出机舱的三视图;
3,用美工刀切出大概的形状;
4,砂纸打磨出顺滑的机舱形状;
......................

网友:
我感觉 还不如光做机头的阳模 然后用碳杆和机头粘接

网友:
那样还节约材料 还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