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DFC结构炸机舵机受得了吗?

楼主(2012-12-10):
现在的DFC结构炸机舵机受得了吗?

1、现在的DFC结构连杆非常粗壮;
2、还有亚托的600等舵机臂还采用金属的;
    这样炸机只能是扫齿或炸坏舵机壳了;
最近,打算入600的电直非常纠结,难免炸机,要是炸到根里就很惨了!
请问600DFC等的拥有者我的担心多余吗?

网友:
反正炸鸡要坏东西,不要在意坏哪了!反正都要出血!!!

网友:
炸过根的路过

网友:
什么结构炸机都受不了!

网友:
金属舵机臂的飞机 不管是DFC还是一般的带相位器的FBL   炸鸡扫舵机齿很正常 lz别纠结 该上还得上

网友:
炸鸡扫舵机齿很正常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上炸机无数+N次,从来就没修过,没损失过!只需要2秒,刷屏后立马满血在出发地复 活!真的很不错的!就是有一次没把遥控拿稳,控炸到地板上,损失一个3挡开关!后来25米换好了!上模拟吧,楼猪,不纠结,不怕炸!只要手拿稳,基本没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上炸机无数+N次,从来就没修过,没损失过!只需要2秒,刷屏后立马满血在出发地复 活!真的很不错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无副翼真的很容易挂舵机啊 这个确实没错 我的舵机一大把尸体了

网友:
让炸鸡再来的猛烈一点吧 都是大米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上炸机无数+N次,从来就没修过,没损失过!只需要2秒,刷屏后立马满血在出发地复 活!真的很不错 ...

真是精辟呀!

网友:
DFC炸机....肯定是旋翼头和舵机都要报废...成本太高了

网友B:
换易碎舵机臂可以不

楼主:
真是有得必有失,为了追求暴力带来维修成本的大幅上升

网友:
哎 玩无副翼伤舵机已经伤不起了,又听说容易挂掉连杆,不敢上

网友:
用易碎舵机臂炸了那么多次舵机一点事都没~ 反而是DFC臂螺丝断里面直接要换新的

网友B: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我炸了N次,放心舵机没事,不是断DFC球头扣,就是连杆蹦了,舵机还真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