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电池能否做为路由器的备用电源使用?

楼主(2012-12-10):
每天11点学校寝室准时断电。求助有没有办法让航模电池作为路由器的供电电源?

网友:
路由器用5V电吧,3S电压高了,找个电调接上就有5V了,可以用的。

网友:
路由器,大部分是12V,有9V的,如果是12V的路由器,用3S电池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啊

网友:
呵呵 好想法  顶   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电压高了,要有个DC-DC模块。没什么技术上的难度。

网友A:
................断电后一直3S卦上的漂过。。。。。。。。(我的路由器是12V的)

网友:
看你路由器工作电压是多少了
不过话说回来,宿舍电都断了,光给路由供电有什么用呢,电脑用电打算如何解决呢

网友:
能啊,现在不少路由器就是12V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宿舍不少设备都是用一块20000mAH 3s2p电池供电的,一些不能用12V电的,买几个DC-DC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
把你的电池全连一起,上UPS,然后就什么都有了,哈哈!

网友:
用3S电池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们宿舍以前用tpos的那个18000毫安移动电源,后来没多久电源怀孕了,我们就换了个usb接口的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一直3S卦上的漂过。。。。。。。。(我的路由器是12V的)

求助详细方法。

楼主:
路由器和MODEM都是12V的,我看过了。具体怎么操作,求详细解答。DC-DC是什么玩意?电压吻合,那个电流不用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详细方法。

自制一根T头连线接上就行了呀,我买的B6配件里正好有根可以用,一般情况笔记本没电了,路由都还用不了什么电,呵呵

网友B:
我就是用3s带路由和笔记本电脑的,一个降压模块,一个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