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通电了没反应

楼主(2012-12-10):
通电后舵机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没设置电调?或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电调?或是控的问题!!

没动过电调就动过接收的

网友A:
从新设一下试试!!不论什么情况都用排除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设一下试试!!不论什么情况都用排除法!!呵呵

新手啊都不懂啊自己瞎折腾

网友B:
你那个是有刷的电调,应该不用设置的。插电舵机动一下是对的,不动,你就悲剧了。遥控开没?推油门,和其他通道看看。动遥控的时候要小心点。

网友:
既然是  新手啊都不懂啊自己瞎折腾     那就继续折腾,直到有反应为止,就升级为老手了,老手就是这么练成的

网友C:
自己先检查吧,具体的情况也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有刷的电调,应该不用设置的。插电舵机动一下是对的,不动,你就悲剧了。遥控开没?推油门,和其他 ...

关键是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啊遥控什么都没反应是不是接收机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检查吧,具体的情况也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哪里有问题呢

就是吧电池插上后舵机动一下之后就什么反应都没了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重新全部再来装几次,几次后就是老手了

网友E:
有无这个可能,接收机那里的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重新全部再来装几次,几次后就是老手了

全部拆开不好吧装不上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无这个可能,接收机那里的线插反了...

应该没插反这样插通电舵机还动一下反过来插舵机都不动

网友:
单飞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插反这样插通电舵机还动一下反过来插舵机都不动

你动遥控器的时候有反应吗?
除了舵机,你的电机有反应吗?
接收机上如果有灯的话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动遥控器的时候有反应吗?
除了舵机,你的电机有反应吗?
接收机上如果有灯的话亮吗?

动遥控器没反应
电机也没反应 就舵机动一下
接收机上没灯的

网友:
1. 把电机和电调之间断开。
2. 检查电调和接收机之间插头,看看线序是否正确。
3. 同样,检查舵机和接收机之间插口。一定是黑线为—,红线为+,橙色线为信号线。
4. 确认你的发射机开机,和接收机频率一样。
5. 给电调上电。动一下发射机遥感,看舵机有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吧电池插上后舵机动一下之后就什么反应都没了

接触不良???你对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你对频没???

对频??怎么对昨天都是好的对好频的今天不知道啊通电了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遥控器没反应
电机也没反应 就舵机动一下
接收机上没灯的

你加我Q741568230

网友:
电调有没有插反啊

网友F:
用别的电机,电调测试一下,排除法

网友:
动力电池没有电了,充电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别的电机,电调测试一下,排除法

没多余的了有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多余的了有早用了

动力电池没电了。

网友G:
请问楼主这是啥飞机,淘宝上有卖吗?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是啥飞机,淘宝上有卖吗?给个连接!

猎豹406-2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应该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最好方法是用万用表量量,估计是接收机或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是电调有个软开关,你按住他几秒红色的~!

网友(2014-03-21):
32楼说得对,你把接收机旁边的那两条红线对接几秒,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