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型6轴,高手进来帮忙算一下。

楼主(2012-12-10):
最近想6轴是不是要稳定一些,想试试。但不想搞得很重。

总重控制在1300g左右
-----------------------------------------
电池:6000mah,2S,10C=280g
挂载:图传+图传电+CCD单板摄像头=140g
飞控、接受机和接线:100g
电调:奔腾18A,20g*6=120g
电机:银燕2822,40g*6=240g
浆:仿APC1047浆,8g*6=48g
----------------------------------------
计算出:
机架=372g

这重量的机架是不是很有难度啊。

还有,哪里不对帮忙看看。

网友A:
372g的6轴,轴距没说要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2g的6轴,轴距没说要多大呢??

轴距没要求,能上1047浆就行。

网友B:
1、轴距要先确定
2、电池用2S?

网友:
四轴510轴距,空机可以做到130g左右,不过会牺牲一点强度,这个是理论计算值,具体重量要做出来才知道

网友:
10寸桨做450都可以,不过要是想挂摄像机估计只能用狗了,呵呵    更正一下6轴,500以上的轴距

网友C:
6000mah2s还不如换成3s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0mah2s还不如换成3s3000

为啥不能2S呢?用2S拉力也够了。如果都能飞起来的情况下,2S600mah是不是比3S3000飞的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轴距要先确定
2、电池用2S?

550轴距可以了吗?
电池2S不好吗?

网友D:
同问.为什么用2s不行.大桨小电流

网友:
电压大,电流就小,功耗就低……

网友:
372克还要减去分电板的重量,电调电源和信号线延长线的重量,热缩管的重量,焊锡的重量,要是用香蕉头,还要减去香蕉头的重量,还有T头的重量,T头连接线的重量,

网友D:
算是这样算,可是真正做起来,杂七杂八的就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网友:
前段时间在X宝上看到有迷你六轴,可以挂狗,机架应该才三四百克,具体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