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450向左自旋,想尽办法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2012-12-10):
求各位帮助,450升空后过几分钟会不定期向左自旋,没有规律性,打尾舵无法控制,时好时坏,怎办啊。机型为KDS450QS,
陀螺仪
为KDS820。已换了全新9275尾
舵机
故障依旧。尾推不卡。横轴,主轴,都换了,在螺距为3度临界点的样子,整机震动大,桨的问题。离地后基本正常,有轻微双桨。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还是其它原因,暂没换桨。陀螺仪不会有问题吧,晕。

网友A:
中点没找好!!或是转数不够!!哼让人头痛!!呵呵

网友B:
我的也是450QS,炸了後震动大了點,不過就沒有不定期自旋
看看陀螺仪上的設定設好了沒,舵机線有沒有插反。

网友C:
转速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陀螺设置没问题,中立点正常,转速不够,应该只是存在甩尾问题而不是自旋。控的问题回去就试下,还有哪些该注意到的请各位提醒了。

网友D:
震动引起的,换个陀螺仪的双面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