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FPV用的视频监控软件

楼主(2012-12-10):
我买了个视频采集卡,苦于没有合适的监控软件,一直没发出去测试效果,在此请教各位大大。我的电脑是WIN7 64~你们都用的什么监控软件啊#-#!

楼主:
我用的这玩意儿

网友:
OSD。。。地面站就算了,贵的一塌糊涂

网友A:
那个装上去会变成虚拟摄像头。。。。一般找个摄像头软件就能调用
不行的话应该有附带个光盘。。。里面有软件

网友:
用SONY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装上去会变成虚拟摄像头。。。。一般找个摄像头软件就能调用
不行的话应该有附带个光盘。。。里面有软 ...

已经找到了~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Thanks

请问采集效果怎么样?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B:
最好不要用电脑吧,我以前也用过视频采集卡,结果就是放3秒卡2秒,放4秒卡3秒。。。最后直接卡死机了
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电脑吧,我以前也用过视频采集卡,结果就是放3秒卡2秒,放4秒卡3秒。。。最后直接卡死机了
不是 ...

我还没遇到这状况~人品爆*中~

网友(2013-12-12):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Thanks

楼主找到的视频监控软件是什么,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