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齿式快换刀架,能否照一些清晰的分解图,看能否山一个出来

楼主(2012-12-10):
想DIY个快换刀架,看来看去感觉齿式的或许比燕尾的好用。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不过没有分解图。哪位有齿式快换刀架的能否把刀架分解一下照一些图片。
拍照的时候在旁边放上一把尺子做参照那就更好了。

特别是锁紧与上盖的图最需要了。

用SW画了两张图

我画的齿轮

我画的刀架

组合一下

参考的图片

参考的图片

网友:
这刀架 卖的太贵 我的车要用上的型号1500多开价  想拥有

网友:
锁紧的是后面这抱的2片吧

网友A:
上盖就一铁片,标了刻度。好解决,有雕刻机的话随便就干了。
锁紧的抱箍不好做,两片半圆弧度。连接是用一个偏心轴。线切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 回家 给你上图片
先参考这个链接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先谢谢了,已经参考了这个了,就是那个锁紧结构不清楚是什么样的,还有齿轮上的那两个小孔也不知道是固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盖就一铁片,标了刻度。好解决,有雕刻机的话随便就干了。
锁紧的抱箍不好做,两片半圆弧度。连接是用一 ...

我看上盖不是一铁片,夹紧力好象通过上盖传递的,现在还不清楚那两个抱箍的内部结构,如果有谁上传一下抱箍内部图看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天~  我在二手区还收购了两套老式快换刀架呢。到现在还没能装到床子上呢。。。。。。 今年秋天到现在都太忙了。 很久没有忘情的在工作间呆几天了。 最近忙完手里的活,要好好的玩几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上盖不是一铁片,夹紧力好象通过上盖传递的,现在还不清楚那两个抱箍的内部结构,如果有谁上传一下抱 ...

就是指示刻度用,没其他作用的。不传递任何夹紧力的

网友C:
画图粗算了下成本 线切割,热处理,端面磨等等。还是下单买了刀架和2个刀夹,等货到我给你上图,刀夹自己去D  刀架我的是A型  500一个买了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指示刻度用,没其他作用的。不传递任何夹紧力的

如果上盖使用过程中不能随抱箍前后移动,即上盖是固定的那它必定传递夹紧力,我想知道的是偏心锁紧是向前顶还是向后顶,个人认为向后顶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如果偏心向前顶那上盖必须能前后移动即上盖不传递夹紧力(因齿轮中间有一道槽所以有可能向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图粗算了下成本 线切割,热处理,端面磨等等。还是下单买了刀架和2个刀夹,等货到我给你上图,刀夹自己去 ...

我认为不用热处理和端面磨,直接线切割就OK了,刀架不是齿轮磨损应该非常小。使用时靠13个齿接触,接触面积比较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上面的铁片就是个刻度盘,有40个刻度,就是方便使用者记忆的,记住每把刀的零位是停在那个角度的,比如一把90度刀做倒角刀用时就要停在一个非零位的定位齿格上,这时可以在替换的刀座上写上字已做记号,这个螺帽压紧圈下面有一个随动指针就是随时指示位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铁片就是个刻度盘,有40个刻度,就是方便使用者记忆的,记住每把刀的零位是停在那个角度的,比如一把 ...

这个是知道的,如果连这个也看不出来还能D出来,关健是由图上看不出来锁紧的偏心轴是固定在如处?如果轴是固定在上盖上(这时上盖要有一定的钢性)那么上盖需要固定住向后顶抱箍,如果偏心轴是固定在抱箍上那那么上盖的中心孔必须要大一些使得上盖能跟着抱箍前后移动,由图上可以看出锁紧处与上盖基本没有间隙,而上盖中心孔处看不见是否有间隙。

还是请有刀架的朋友看一看,锁紧抱箍的内部结构,偏心轴是向前顶还是后后顶?这关系到上盖的结构,如果向后顶那上盖要做的刚性强一些,如果向前顶那上盖就用一薄铁皮就行了。

楼主:
还是纸上谈兵。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一套,羡慕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纸上谈兵。

个人建议 连接部位如果圆柱形不好加工可以制作成燕尾槽形式的,效果应该也很不错。

网友A:
我的正好拆开保养了,给你上几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上盖使用过程中不能随抱箍前后移动,即上盖是固定的那它必定传递夹紧力,我想知道的是偏心锁紧是向前 ...

是靠抱箍拉力锁紧的,中间的偏心轴一拧,抱箍收紧,一松,抱箍张开。
上盖就是去掉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没有刻度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靠抱箍拉力锁紧的,中间的偏心轴一拧,抱箍收紧,一松,抱箍张开。
上盖就是去掉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没 ...

你这个说法我还真没想过,如果是这样那它的夹紧力没有偏心轴向前顶齿轮的方式的拉力力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我还真没想过,如果是这样那它的夹紧力没有偏心轴向前顶齿轮的方式的拉力力大呀!

这个本身不需要多大的夹紧力的, 定位和刚性主要是依靠刀架上的那些齿的。
做成齿式就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提高定位精度与刚性。
用手柄不用太用力就能把刀架锁紧到纹丝不动。

网友:
有这刀架的 既然上图 也不上关键位置了, 我后天就到了 拆开给你拍个特写

网友E:
D个活塞燕尾的还方便,这是最早一代的快换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身不需要多大的夹紧力的, 定位和刚性主要是依靠刀架上的那些齿的。
做成齿式就是为了增加接触面 ...

疑问,如果是这样的工作方式,那抱箍上除了偏心锁紧轴是否还有一个转轴?不然想不明白是如何把力转化为夹力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想请问一下,那就是如果刀夹插到刀架上时能否转动齿位?我怎么感觉只有当刀架上没有刀夹时才能转动齿位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D个活塞燕尾的还方便,这是最早一代的快换刀架。

我想反正也要线切割,感觉齿轮的调节位置方便一些,并且那个齿轮固定后不用再动精度应该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疑问,如果是这样的工作方式,那抱箍上除了偏心锁紧轴是否还有一个转轴?不然想不明白是如何把力转化为夹 ...

抱箍分为两片,靠偏心轴连接,没有另外的转轴。就是偏心轴带动两片抱箍伸缩张合达到松紧效果。
刀夹上到刀架上以后是不能转动齿位的,你的感觉没错。反正我的刀架也拆开了,已经拆到最散了。
你有不懂的结构我拍给你。希望能帮助你diy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箍分为两片,靠偏心轴连接,没有另外的转轴。就是偏心轴带动两片抱箍伸缩张合达到松紧效果。
刀夹上到 ...

谢谢你,想明白了,这个偏心结构比较好,一直以为偏心是向前或向后顶,原来不是,但是这种结构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上了刀夹后不能提供旋转的空间了并且必须是两片抱箍,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移动距离。

看来已经有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两片抱箍变为一体的了。看下面一体的抱箍,一体的抱箍偏心只能向前顶或者向后顶,所以它带了个复位弹簧,并且它的上盖可能需要提供支持力没有上盖不能工作,或者上盖不提供支持力但是上盖的两个孔有一个孔有移动间隙,一体抱箍的好处我认为是好加工,并且刀架上有刀夹时有可能能旋转。

网友F:
29楼照片是我的,版权保护,要收费的。

网友C:
分解上图 没有在小顶针作用下是可以形成同心圆 就是为了穿过偏心轴 这张是全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解上图没有在小顶针作用下是可以形成同心圆 就是为了穿过偏心轴这张是全部零件

非常感谢,原来不知道那个螺丝起什么作用,现在全明白了。如果朋友方便的话上一张齿轮或者刀夹的俯视图看一看齿的角度及大小,当然旁边放上一把尺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9楼照片是我的,版权保护,要收费的。

你的这个刀架锁紧结构能否上个图看一看,我估计应该比两片结构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不知道那个螺丝起什么作用,现在全明白了。如果朋友方便的话上一张齿轮或者刀夹的俯视图看 ...

齿顶尖圆直径 61mm 齿根圆 60mm 齿顶宽2mm  40齿
我的认为是没必要完全一样的 只要原理搞明白 主要是间隙真的很小 齿面是磨光过的  很顺滑下去
要是山寨光用先切割 很难达到这要求
看加工工艺 是 磨出来的
我的理解是 刀夹工艺过程  取料 6面磨光----铣床铣出刀槽----打孔攻牙--发黑(热处理)---线切割齿型---磨光齿形面和 刀夹底边----装配附件(螺丝和定高)

网友C:
按照实物仿真画了一件 刀夹  36*40*75  刀槽 20*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实物仿真画了一件 刀夹  36*40*75  刀槽 20*75

这个刀架上面那么多齿,真不好加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好拆开保养了,给你上几个图

那根偏心轴也来个清晰大图行不?

网友:
偏心轴  就是 12mm直径的 很简单
偏心状态是松开
同心状态就是整个抱紧和拉紧刀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顶尖圆直径 61mm 齿根圆 60mm 齿顶宽2mm  40齿
我的认为是没必要完全一样的 只要原理搞明白 主要是间隙 ...

是否测量有误?我感觉62的齿尖圆应该比较合理,因为如果齿顶宽是2mm,如果齿角度是99度,那齿高正好约为1mm,如果方便你看一看刀夹上最外面的两个齿即第1齿与第13齿的内边是否平行?

按这个刀架的设计因为偏心的行程比较小,所以对间隙要求是比较高,线切割可能达不到要求,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偏心锁紧结构即增加行程来降低对间隙的要求。

我想做成下面这样子的。

锁紧是偏心顶齿轮

上盖的后孔大一些,这样锁紧部件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
我已经把全部尺寸画出图纸 建模配合 发现加工这个刀架很省材料  中间的齿轮可以和抱紧一起线切割出来 还能保证紧密度 锁紧容易。 附上刀夹的尺寸图纸

刀夹.SLDDR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测量有误?我感觉62的齿尖圆应该比较合理,因为如果齿顶宽是2mm,如果齿角度是99度,那齿高正好约为1m ...

你还没理解他的齿是什么样子的  我给你上一个精确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理解他的齿是什么样子的  我给你上一个精确的图

这样就对了,那Φ61没问题了,由图上看齿角度也应该是99\108度。

楼主:
我画的齿轮是这样的,Φ60

网友F:
没有拆开的照片,这些你参考一下。

没有拆开的照片,这些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拆开的照片,这些你参考一下。

很关心你这个版的锁紧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能上个开盖的图就好了。

网友:
我的到了,黑不溜秋的,明显没有上面那套好看,征宙的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关心你这个版的锁紧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能上个开盖的图就好了。

我新买的,征宙的齿式快换刀架,最小号的Aa。应该和上面那种是一个类型。你参考一下吧。很简单,一看就知道了。
这货,有种坑爹的感觉。一小疙瘩铁,居然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新买的,征宙的齿式快换刀架,最小号的Aa。应该和上面那种是一个类型。你参考一下吧。很简单,一看就 ...

看着是比较山上的感觉,这样的做工如果说经过了精磨我是不信的,我认为也仅仅就是线切割,看来简化版就是顶齿轮拉紧的了,已经没有了"箍"的动做。

网友:
齿轮齿面、刀夹齿面、凸轮轴等,是磨的。其他貌似线切割和切削加工。热处理是有的。外观是发黑的,没有上面那种银灰的看着养眼。用了一下,还可以。总之,价格感觉坑爹。
这是最小号的,如果大号的貌似是那种抱紧式的。不过我的小破床装不上。也不多想了。
有了这货,快速调整刀具确实方便。
祝愿楼主能够山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