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无刷电机选用?

楼主(2012-12-10):
用原装塑料机身,M5 kv14000+8T,会不会很暴力?

网友A:
应该不会。
我用hp05s kv12500+9T。爆不爆跟电池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B:
如果在电池允许的情况下,14000+8会比12500+9暴力,不过前一个组合耗电非常大;另外就是如果用前一个组合的话,塑料机身怕撑不住。塑料机身如果是改HP05S的话,一定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