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架金属尾管V120DO2S

楼主(2012-12-10):
      V120DO2S是非常好的室内练习机,比较耐炸,小炸一般可原地复 活,但3X3的碳纤维尾管不耐炸,小炸也会破裂损坏或者强度减小产生金鱼尾。更换原装的价格不菲,4元一根,也可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切,能用,但强度更差。另外换尾管的工作量也不小。其实换金属尾管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市面上无V120D02S的成品金属尾管出售,只能自己DIY了。
1、截取与原尾管同长的直径3mm的不锈钢管一根(外3内2.5),两端外用砂纸打毛备用。关键是如何让圆变方,看下面。
2、用直径3mm的不锈钢管插到铅笔的中间,边转边插,掏空约10mm长一段,截取下来。

3、在掏空的10mm段铅笔中间多点点502,把打毛了的不锈钢管一端插进去,电吹风吹干。

4、用美工刀把把套在外面的铅笔削成3X3的正方形。另一端重复。

5、完成后。试飞效果不错,无鱼尾。

网友A: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怎么会强度更差呢?我一直都在用,感觉和原厂的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呀

网友B:
金属有点重吧?

网友:
金属尾管适合新手连四面,相当耐摔,手法练好了再换回碳纤

网友:
真不错!!  多上些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伟大的这么改会增重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怎么会强度更差呢?我一直都在用,感觉和原厂的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呀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一般都是内方的,所以没原长内园的强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一般都是内方的,所以没原长内园的强度高。

额,我买到的就是内圆的,好像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一般都是内方的,所以没原长内园的强度高。

这样的方管淘宝网一大堆,是你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有点重吧?

因为不锈钢管的壁比碳管薄多了,重不了多少。

网友C(2013-09-18):
外方内圆的碳纤管很多啊,楼主再仔细找找。

网友D:
这么小的管那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管那里找?

某宝搜不锈钢毛细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方内圆的碳纤管很多啊,楼主再仔细找找。

给个适合02s外方内院的尾管连接啊老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适合02s外方内院的尾管连接啊老师,谢谢

不锈钢的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3X3的碳纤维方管一般都是内方的,所以没原长内园的强度高。

不会吧,咋我看到的几种都是内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适合02s外方内院的尾管连接啊老师,谢谢

淘宝搜索“365r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这个真没有

关键我02s尾管飞两周就软了,左右能拧动了

网友:
一个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