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 X如何通過DX6i設定普通和3D模式的油門和螺參數距?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我現在一直飛四通單槳無副翼小電直,目前本人能四麵穩定停懸,順時針和逆時針自選不太規範。

打算用DX6i飛Nano CP X,哪位模友有這方麵的經驗和設定建議,幫我設定:

1、普通模式下油門、螺距設定參數;
2、3D模式下的油門、螺距設定參數。

謝謝大家!

网友A:
用者手册中有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者手册中有講的。

謝謝仁兄!

我還沒看說明書,心想理論的東西很重要,但不如先看看大家實際設定后的飛行心得,理論和實際經驗結合一下。

网友A:
天C廠家的說明書一般都是很馬虎,很多錯漏, 故此很多人未有看說明書的習慣; 但老美的, 十分嚴謹, 照著做,就不会掉進坑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C廠家的說明書一般都是很馬虎,很多錯漏, 故此很多人未有看說明書的習慣; 但老美的, 十分嚴謹, 照著做,就 ...

仁兄真乃我之知音也!

一語道破天機!

哈哈哈……

网友:
不必崇洋媚外!ncpx从头到尾都是made in china,从一张纸片到一根螺丝!

网友:
中國是世界工廠,地球人都知道,有神馬希奇。

莫言的文章印在紙張上,就拿諾貝爾獎,你跟我的文章印在同一紙張上,就只可在裏登,這個道理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者手册中有講的。

你好!仁兄。

昨晚按NCPX的說明書設定好DX6i後, 處女航就把起落架壓壞!因為我不知道 油門上半程是正螺距,下半程是負螺 距。

不知道六動控能不能設定成像四動電直 的模式,讓油門下半程也是正螺距。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仁兄。 昨晚按NCPX的說明書設定好DX6i後, 處女航就把起落架壓壞!因為我不知道 油門上半程是正 ...

可以啊,但是普通模式下最下面也要有一点负螺距,帮助有风时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仁兄。

昨晚按NCPX的說明書設定好DX6i後, 處女航就把起落架壓壞!因為我不知道 油門上半程是正 ...

我在玩MCPX,配的是自带的DX4e遥控器。这个控对应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固化在MCPX的三合一主板里的,现在正常模式的油门零点对应的螺距约为负6°左右,差不多就是30%的位置。这也正是说明书里面提到的用于DX6i的设置。每次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一旦收油就会因为负螺距的原因把机机砸在地上。幸好我要不就在地毯上飞要不就在草地上飞,所以即便是砸下来也没有损伤,但这样总是不好的。因为我的控是不能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所以现在遇到紧急情况就切熄火,这也是玩6通机要养成的习惯,呵呵~~因为基本上6通机在油门0点所对应的螺距都是负的。

如果你希望螺距在油门最低点仍非负值的话,可以这样设置螺距曲线:50%, 65%, 75%, 85%, 100%。中间设置的稍微平缓一点有助于平滑过渡。这样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直接收油,不过缺点就是有风的情况可能很难降落,所以通常在零点稍微设一点点负螺距,比如-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玩MCPX,配的是自带的DX4e遥控器。这个控对应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固化在MCPX的三合一主板里的,现在 ...

謝謝仁兄提供的幫助。

我的意思就是像飛四動電直一樣,油門從最低點開始,昇力一點點增大,衕時螺距也是從正螺距開始。如何設定達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者手册中有講的。

仁兄看到也提供一些建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仁兄提供的幫助。

我的意思就是像飛四動電直一樣,油門從最低點開始,昇力一點點增大,衕時螺距也 ...

不客气,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螺距曲线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螺距曲线设置就可以了。

是不是因為我開了DX6i控的3D模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為我開了DX6i控的3D模式啊?

正常模式和3D模式各有一套曲线,现在你需要在正常模式下设置我说的那条曲线,然后就在正常模式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模式和3D模式各有一套曲线,现在你需要在正常模式下设置我说的那条曲线,然后就在正常模式下飞。

起落架已經壞了,腿掉了,膠水也固定不住,衹能等新起落架寄過來再嘗試。謝謝仁兄耐心解答。呵呵

网友A:
請善用 熄火掣 (throttle hold), 在 HOLD 螺距曲线设置成 50% 直綫, 油門 0% 直綫, 緊急降落時, ncpx 不会太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已經壞了,腿掉了,膠水也固定不住,衹能等新起落架寄過來再嘗試。謝謝仁兄耐心解答。呵呵

用支 0.5mm 鑽咀在断開的地方鑽洞, 再用幼銅線綁緊, 滴奌 302 膠水, 腳架就復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善用 熄火掣 (throttle hold), 在 HOLD 螺距曲线设置成 50% 直綫, 油門 0% 直綫, 緊急降落時, ncpx 不会太 ...

可是我的問題是怎麼設定遙控,從而讓NCPX像四動電直一樣,從零油門起飛,而且油門下半程不設定負螺距。我的NCPX起落架,是在停懸時收油門時在油門下半程負螺距情況下被飛機壓壞。

1.不知道如何設定Normal模式下的螺距曲綫?並且在這個模式下如何不設定負螺距。

2.是不是我把遙控器的3D開關打開了?

有點鬱悶,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我是按著NCPX的說明書設定的,結果摔斷起落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問題是怎麼設定遙控,從而讓NCPX像四動電直一樣,從零油門起飛,而且油門下半程不設定負螺距。 ...

我之前已经给了你一套螺距曲线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螺距的行程的是对称的,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0%对应-10°(不同机子的正负最大值的绝对值不同,但都是对称的),100%对应10°,这样的话50%不就是对应0°了么?用我给你的螺距曲线,配上标准的油门曲线(就是说明书上的那个),你肯定能够向四通机那样飞的。先试试再说吧,否则你永远都体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已经给了你一套螺距曲线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螺距的行程的是对称的,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0%对应 ...

謝謝仁兄了。我收到起落架就馬上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玩MCPX,配的是自带的DX4e遥控器。这个控对应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固化在MCPX的三合一主板里的,现在 ...

比如像仁兄說的如果油門最低點設置成-2,對應的百分比應該是多少呢?就像宇浩軒傑兄提到的,適當的負螺距方便風中降落?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但是普通模式下最下面也要有一点负螺距,帮助有风时降落

多謝宇浩軒杰 兄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像仁兄說的如果油門最低點設置成-2,對應的百分比應該是多少呢?就像宇浩軒傑兄提到的,適當的負螺距 ...

这个不好说,要看你的总体螺距行程是多少就是最低螺距是多少,最高螺距是多少。如果最低为-10°,最高为10°的话,那么对应-2°的百分比就是40%.你可以这样算:

-10° + 20° x p% = -2°  --> p% = 8/20 = 40%

其中-10°为你的最低螺距,20°为abs(-10°)+10° 即螺距总行程,-2°是你期望的螺距。

网友C:
布什兄还没搞定吗?如果觉得DX6i太难设置的话不如入一个DX4e,TB上不到200块,什么都不能设,倒真好飞,我刚飞NCPX时就用的RTF里带的它,感觉挺好,3D都没问题,要不是后来改无刷后必须调油门和螺距我还不会换~

还有,不要怕摔,摔了可以修,还真没见过单买一脚架的,大家都是缝缝补补粘粘贴贴... 其实就是不修,不是还有三条腿吗?只要能站住就可以坚持飞, 感觉你有点太担心太娇贵这小个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什兄还没搞定吗?如果觉得DX6i太难设置的话不如入一个DX4e,TB上不到200块,什么都不能设,倒真好飞,我刚 ...

讓仁兄見笑了。哈哈
剛入手的小飛機,確實有些愛不釋手。主要是我缺少工具,我這室內溫度10幾度,所以本來塑料件就脆弱,導致飛機起落架摔斷,沒有合適的工具當然沒法修,粘一下不管用的,我試過。

其實你上次看的wan0761 兄的帖子了吧,我其實覺得真正的六動小電直還是130X,太穩了,軸傳鎖尾真棒,論壇和網上飛行和改裝的視頻也相當震撼!如果時間、精力、金錢和技術允許,我還是希望上軸傳小電直,這也和我曾經發過的帖子初衷是一樣的。如果Nano CP X是軸傳尾槳的話,那它就創了記錄了。呵呵,我很期待。

希望Nano CP X在我入門六動電直后的路上少炸、不炸,如果可能,陪我一直走到入手軸傳變距尾槳小電直的那一天!哈哈哈!

祝仁兄天天爽飛!

网友:
呵呵,没有见笑,我也是新手啊,现在还在苦练对尾。尽量少炸是正确的,但不要有心理负担~

一步一步来,先用四通练好舵面反应,但刚上六通小炸还是难免的,工具不够就买,这个是必须的!

看田少钟摆130X真是爽,我也想能,努力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布什兄还没搞定吗?如果觉得DX6i太难设置的话不如入一个DX4e,TB上不到200块,什么都不能设,倒真好飞,我刚 ...

说的一点没错,我现在就是用DX4e飞MCPX,啥都没得调,也不用调,我相信原厂固化在三合一里面的曲线对于原厂配置一定是最合适的。也的确飞起来挺不错的,不过这坛子里估计很多人即便是RTF版本的机机也是到手就立刻把DX4e扔了,用他们的高级控吧?所以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仁兄提供的幫助。

我的意思就是像飛四動電直一樣,油門從最低點開始,昇力一點點增大,衕時螺距也 ...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pitch cuve设成一条直线,全部80%或者75%,那样就跟4通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一点没错,我现在就是用DX4e飞MCPX,啥都没得调,也不用调,我相信原厂固化在三合一里面的曲线对于原 ...

我也相信原廠的設定是最合理的,但是我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所以想先把油門下半程的負螺距調小一點,熟練之後再改回原廠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pitch cuve设成一条直线,全部80%或者75%,那样就跟4通一样了。

仁兄的辦法在入門或者休閒飛時是個好建議。如果方便我會去嘗試一下。謝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pitch cuve设成一条直线,全部80%或者75%,那样就跟4通一样了。

哈,这就成了固定螺距的机机了,好主意!

网友(2013-05-12):
请问下,我也是DX6I。设置了2个曲线,怎么进3D模式呢?那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