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ny 的运动摄像机怎么样? 看gopro维修是问题啊!

楼主(2012-12-10):
请问sony 的运动摄像机怎么样?  看gopro维修是问题啊!

网友A:
缺点1.没有av输出线
2.离开外壳不好固定
优点 光线暗的地方效果比gopro好

网友B:
1、没有av线还是没有av输出接口?gopro一样需要自制输出线。
2、gopro没有外壳一样无法固定。
3、如果1有输出接口的话,综合素质还是索尼好吧?

网友:
对比价格索尼更便宜,而且索尼留有扩展接口只是没给接口的参数,我觉得av输出这个小问题应该好解决的。

所以我最后选了 山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点1.没有av输出线
2.离开外壳不好固定
优点 光线暗的地方效果比gopro好

沙发总结得好,这里我再补充几句。

没有AV输出口,只有HDMI输出,那个Micro USB接口是没有AV信号的(GoPro3的USB接口整合AV信号输出)。
HDMI接口在机身底部,固定机身时想要接线,非常操蛋!
个人感觉操控很操蛋,没有独立的开关键,而且只要一旦放进潜水壳,就只能通过后面的一个录像键来操控全机,基本上没有任何操作可言。
外形圆润,但一点都不便于机身固定(没有防水壳的前提下)。

弱光下的画质真的比GoPro2要好,但我没有用过GoPro3,不知道之间的差别。
价钱倒是挺便宜的,而且还是行货。

楼主:
是啊! 主要就是行货,现在还有5年保修,gopro3 如果坏了怎么搞!比较麻烦!!

网友B:
HDMI输出麻烦啊,现在四轴挂微单就是用HDMI输出,需要串接转换器,何况接口又在底部,索尼设计的败笔啊,一点都不为FPV考虑,脑残啊!

网友B:
尼HDR-AS15 >参数
参考价格: ¥1680
商家报价: ¥1630-1638
产品类型: 高清摄像机,无线摄像机,闪存摄像机
传感器类型: Exmor R CMOS
传感器尺寸: (1/2.3)英寸
最大像素: 1680万
有效像素: 1190
【镜头参数】
镜头特点: 卡尔·蔡司(Vario Tessar)镜头
实际焦距: f=2.5mm
等效35mm焦距: 15.3mm
最大光圈: F2.8
【拍摄性能】
摄像性能: 逐行扫描逆光补偿
防抖性能: 电子防抖
最近对焦距离: 300mm
最低照明度: 6lux
白平衡: 自动
曝光控制: 自动
麦克风: 内置
扬声器: 支持
【存储性能】
存储介质: SD/SDHC/SDXC卡/MS记忆棒
录制格式: 图片:JPEG(DCF Ver.2.0兼容,Exif Ver.2.3兼容,MPF基线兼容)视频:MPEG4-AVC/H.264
动态影像: 1920×1080/30P(HQ),1280×720/30P(STD,SLOW,SSLOW),680×480/30P(VGA)
【接口性能】
USB接口: USB2.0
AV端子: AV输出
HDMI接口: Mini HDMI接口
【电池性能】
耗电量: 电量消耗(LCD)(默认录制模式/默认录制介质):1.7W(指示屏操作)
电池类型: 锂电池(NP-BX1)
【其它性能】
无线性能: WiFi传输至智能手机通过智能手机控制 IEEE 802.11b/g/n(2.4GHz band)
菜单语言: 英文
发布日期: 2012年08月
其它性能: 防水:是(须与防水套装(SPK-AS1)配合使用)防尘:是(须与防水套装(SPK-AS1)配合使用)前方视野角度:170°(不兼容防抖功能)120°(兼容防抖功能)
【外观设计】
产品尺寸: 24.5×47×82mm
产品重量: 约65g(仅机身),约90g(包含标配电池NP-BX1)
【摄像机附件】
包装清单: 索尼 HDR-AS15 x1可重复充电电池NP-BX1 x1微型USB连接线 x1防水套装 x1粘性固定座 x1

我在tb找了下hdmi转av.有直接就一根线的.十几块
有的是转换器.100
要用这个做fpv的摄像头的话需要哪种线?应该怎么接?

网友C(2013-12-21):
入了一个 Sony AS15 还在评测中。
目前的结论:

缺点:
1 1000多的价格不便宜。比裸银狗贵一点儿,仅比黑色裸狗便宜。AS15原配的一堆防水套装、固定座等用不上,有点浪费。
2 没有AV输出,只有HDMI。要么用HDMI数字图传,要么在飞机上加WIFI路由器,通过WIFI传图像。

优点:
1 防抖功能很强悍。

网友:
4楼真搞笑               一看日期 5iMX 我爱模型一年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了一个 Sony AS15 还在评测中。
目前的结论:

不用数字图传用这个可以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s5xMk3&id=2687619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