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支持模拟舵机不

楼主(2012-12-10):
想换调933买65MG

网友:
能买v8的 不会上933吧

网友:
就是,这档次得跟上。我们得忽悠你花钱,我们玩航模的,只卖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LZ用的是K8.
   另外告诉你,在设置界面的十字盘选项中,点博士帽,里面可以选模拟舵机。

网友A:
另外告诉你,用在无副翼上,你卖掉933,换65MG,说不定会更差,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告诉你,用在无副翼上,你卖掉933,换65MG,说不定会更差,性能。

赞同,支持!65MG 还不如金属辉胜舵机,都用过的飘过

网友:
V8+933+89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