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纹刀粒车螺纹,为什么总是断刀尖?

楼主(2012-12-10):
床小,工件小,用的11IR的刀粒,45#钢,进给量也小,还是断了2次刀尖。第一次没感觉,第二次是用手摇卡盘,眼睁睁的看着刀尖走到一个位置,感觉走不动了,一退,刀尖已经没有了。那次进给才0.02呀,切下来的铁屑很细的。
为啥呀?也有加机油润滑呀

网友A:
左右肩没分开车,闷刀就断了。

网友B:
摇了闷住,再一退准断,不知道啥原理,我碰上过好几次了,强行摇过去反而不断,另外楼主吃刀量大了吧?

网友:
应为刀的角度。。扎进铁里一反转什么刀都断

网友C:
哈哈。这个我来向你说说。

断刀与你多少进刀量没有关系,事实上你的刀是被工件左右方向挤断的
有一种较为小心的方法是,进完刀后在车床反转前。刀头先退回到工件的最大直径外。

再反车
要不,你的刀断上无数次

建设你有拖板上装一个数字百分尺,这样你进刀量才能控制好。

我们是新手不要太相信,手扒盘的数字。否则不容易车出。标准的中径来的。

网友:
外圆刀,这样扎刀,反转也会断的,跟螺纹刀60度没关系的,,,,

网友:
扎刀都遇到过,几种情形吧,工件本身刚性小,往刀上爬,刀尖比工件中心线低,还有就是车刀下角过大,咱们业余玩床子不要求加工量往往把刀磨的太锋利,越锋利越容易扎进去

网友:
觉着,扎刀了!

网友:
车刀,刀尖高过机床中心1mm多点,就不容易蹦了。

网友:
感觉手摇的最容易断了,因为轻轻摇晃 就相当于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肩没分开车,闷刀就断了。

我的没有小拖板,左右肩无法分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了闷住,再一退准断,不知道啥原理,我碰上过好几次了,强行摇过去反而不断,另外楼主吃刀量大了吧?

就是,就是,下次一定也要强行突破!
哥哥呀,0.02不算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我来向你说说。

断刀与你多少进刀量没有关系,事实上你的刀是被工件左右方向挤断的

受教了,明天想办法把百分表装上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看到大家说扎刀和中心低,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刀架有些高,所以刀摆的位置不太好,主要应该是扎刀的问题,其次中心可能有些偏低了。是不是宁高勿低?

网友:
转速低,没办法啊,反力很大

网友:
"土炮“车床? 没小拖 可以通过 挂轮 人为 正负让1~3牙(墨笔做好标记),强制变动刀头的左右位置。只要是左右肩轮番车是不会闷刀的。

网友:
这是拖板的回差引起的,与扎刀没什么关系,已是数控刀片了,这螺纹刀是成形刀,

基本没有前角或极小的前角

网友:
一气呵成,一刀车到退刀槽。半当中停下的话,断刀尖概率很高。 就是一号兄说的拖板回差问题。

网友:
看到大家说扎刀和中心低,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刀架有些高,所以刀摆的位置不太好,主要应该是扎刀的问题,其次中心可能有些偏低了。是不是宁高勿低?
我也学到了,,,,,,车38x3.0的主轴外丝,,,,,断了3把合金焊接螺纹刀,

网友:
扎刀除了工件刚性不够 主要因素是拖板回差 我觉得 营地兄弟说的左右受力把刀尖折断 是因为拖板的左右间隙 成型刀片贵 还是自己磨刀好 即使加润滑 也到不了刀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