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行者的配置

楼主(2012-12-10):
请问朗宇 x2810 1000kv 可以带apc 9*6吗?用多少s的电?大概有多大的力?

网友A:
大哥这是零度群.....不是天行者群... 友情建议你用2814 1100KV 4S锂电 配9060桨 最佳动力...

网友B:
最佳动力不是2814,建议你用GS3542 KV900电机,上4S电,9*6的桨,效果一流

网友A:
3542用9060 4S电才多大拉力 用12X6都才1800克拉力 天行者 分么都要2KG起飞的 2814 4S配9060正好 2.13KG的拉力

网友B:
拉力?又不是多轴,推力完全足够了,只要不垂直起降.而且天行者不是暴力机,不适合暴力或3D飞行.另外,2814的效率也太低了,发热量大.我一直3542,穿云2600多米,5200 4S的电池,带GO2能飞五十分钟.

网友A:
那是你重量轻了 东西多了 按你那配置才1500克推力 不给力啊 穿云不行 用2814 1100KV 4S 满油门2.13KG 电流37A 力效3.9左右 蛮爽迅速爬高 然后关油门慢慢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