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MWC小四轴求助

楼主(2012-12-10):
在X宝买了个这个
以前也玩过MWC飞控。大机架。知道不好调,这回这个小,安全,调 起来方便,但是怎么都搞不定呀,不管怎么改参数,参数大了,原地抖动,参数小了,起来就翻了。电机位置因为是固定的,所以不会接错,用操作杆,各方向的电机跟随都是对的没问题,但就是不起来。
MPU6050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有手抓着,晃动机架,陀螺仪反馈是正确 的,不 过怎么觉得加速度计不对,像是反了一样,和以前的MWC大机架上不一样,开自动平衡后,倾斜机架,应该是低的那个方向的电机加速,现在好像反了,高位的电机在加速。
有没有玩过这个并成功 的兄弟,给点指点 。

楼主:
我自己的,ASSAN的接收。直接焊在板子上。很奇怪,给电池充电时,如果手靠近接收机了的晶振那块时,会干 扰充电,充电灯会灭,。电子罗盘会被 电机严重干扰。电机转动时,在GUI上可以看到电子罗盘的数据 成跳,

网友:
求TB地址~~~

网友:
问问卖家如何

网友:
嘿嘿,老赵也有求助的时候

网友:
也想讨个淘宝

楼主:
搞定了,程序问题,改刷回2.0搞定,再重新看下两个程序的对比,不知道 哪 里设错了呀,
动力不足,也算是稳 了,就是要满油才能起来,估计是桨和电机配对不行,轻应该是很轻了,电池也还算可以。

刚仔细 对比看了下2.0和2.1的程序,原来是我自己业务不熟呀,是传感器的方向不对(我原来就觉得传感器好像有点不对头,只是没找到程序里的更改地方 )。要更改。明天再改下2.1试试。

楼主:
求淘宝地址的兄弟 ,我就不直接回答了,站内信M我,或自己去淘宝搜"微型 四轴飞控“就行了

网友A(2013-04-05):
想问楼主完成后总重?
我部飞不到2cm幾秒便掉下來。

网友:
求淘宝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完成后总重?
我部飞不到2cm幾秒便掉下來。

你那是电池不行,或电机不能力,我原来 的可以飞4、5分钟,后来电机 挂了,换的便宜电机 。也是满油才能起来,十几秒后就没力了,我加电池 全部飞行重量有33.5克了。接收 重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电池不行,或电机不能力,我原来 的可以飞4、5分钟,后来电机 挂了,换的便宜电机 。也是满油才 ...

现在用240mAh代富记6ch接收。
要稱重先.......

满油指在软件內调较?

注:改用V939电机及桨

网友:
顶一个,家里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