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做T槽工作台的铝型材都是什么型号?规格?

楼主(2012-12-10):
麻烦知道的XD们 都说说?

网友:
你看一下国标15和20系列的型材。比如1560和2080,还有更宽的型材,估计能有你想要的

网友:
1590,或者30150

网友:
感觉这种2080的和30150的比较合适做台面

网友:
我上次买的 2080 一支 6 米 390 元运到家,本想买 20120 的没货,免费帮我锯了几支我需要的尺寸,每一支放一起对比尺寸超准的。

网友A:
1560  准确点说 2080G   30150   20120  等等,不过,还是买块板子去铣T型槽的稳妥点。价格大约铝板价钱0.0029*宽mm*厚度mm*长度m(40MM 以上的板最好)+60-80*N(你要铣的条数) 500MM 一下的槽
铝合金加工T型槽,一般都是60元一条,

网友:
补充一下啊,我这里做T型槽板,按照400*300 的40MM铝板,加工3条400MM 的14MM 深25MM 的T型槽来算。0.0029*300*40*0.4=13.92KG *25元/KG= 348元
60元*3=180元。为了保证东西的精度。6面精磨。15元*2+10元*4
打孔攻丝8个安装孔 。8*1.5元
整套下来348+180+30+40+12=610 元,很好的板子。
同规格的 45号钢板,材质和加工费略贵点
大约整体贵150-200元左右。

DIY 是钱少的人的做法,有钱的不算,要精打细算些,有些东西不能糊弄的,就别糊弄。600-800买一块好的T形板,要比买些二手的东西回来再加工省心的多。
买一块二手铸铁的T型槽工作台。尺寸450*270的,做雕刻机的就不合算了。
基本行情大约400左右,加运费40元。回来肯定底面的燕尾槽不能用,要加工掉的。加工费也不低。再进上磨床加工,费用最少也要600-700左右。
做铣床的,碰到精度好的还行,精度差的,直接可以扔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60  准确点说 2080G   30150   20120  等等,不过,还是买块板子去铣T型槽的稳妥点。价格大约铝板价钱0. ...

你这也有不准确吧不是30150   是30150W这个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有不准确吧不是30150   是30150W这个才好

哈哈,谢谢补充。

楼主:
哈哈哈 万能的坛啊 真好! 铝型材型号 带加工商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