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2-12-10):
飞翼联接上飞控后原来设置的飞翼混控失效(我用的是M6飞控),但不联接飞控时混控又能用。请问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飞控了 就用飞控的混控就行了 控上固定翼即可 反正APM是这样的

网友B:
APM 控上要设置混空的 M6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