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教维宏卡接变频的借口如何用继电器实现开关普通电机

楼主(2012-12-10):
本人买的是D维宏!!
接口板上只能接变频器,我想用普通电机做主轴,普通电机只需要开关功能。转速不需要
想问下电子达人如何实现,网上看了一个小板子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能用不知道怎么接维宏
维宏的高,中,低电位有什么分别?
这个板子上只需要接一个低电平??是不是接到低电位,,,代码里输入M03,继电器就动作了?
希望高手赐教!!!!

这个怎么接线呢

这个怎么接线呢

这个是维宏的接线

这个是维宏的接线

网友:
简单,DC5V就接5V,低电平有效接主轴高,或是一出三接到高中低,电源地就接G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不是说,高中低都接到下图的低电平上?

网友:
直接接继电器不行吗?用万用表测,一笔接接口板地端G,打开主轴开关,另一表笔接主轴接口,高中低有一个端口有5伏输出。

网友:
搞好了吗?我也想搞一个试试看,带继电器的卡哪里有卖啊,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