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铣床配的四大金刚---钻铣镗攻

楼主(2012-12-10):
总说铣床的附件如果要配全,起码半台机器的钱
现在我证明了这点
给铣床配的钻铣镗攻四大金刚夹头
外观很俊俏
价格很惹火

现在发现
最丑的好像还是铣床了

这四种头和莫氏杆的连接各不相同
钻夹头是B18的锥度
铣夹头是一体的
镗刀头是螺纹连接
攻丝夹头是JT6的锥度

可见需要强度最大的是铣夹头
次之是镗刀
钻和攻丝要求都很低,但是钻夹头的连接锥度更通用点

精度来说,铣刀的跳3丝,最高精度
镗刀的差不多,但是装上镗刀重量偏心,振动大
钻夹头跳14丝
攻丝夹头跳20丝,但这个夹头是用橡胶垫夹丝锥,本色就有柔性,所以径向跳动的要求不是很高

总之,用莫氏3号的柄
找些附件还是比莫氏2号要容易点。
强度来说,对于我的铣床,最弱的可能还是床本身了

再想想,铣床还能加什么附件呢。。。

网友:
确实很俊俏

网友A:
基本夾具
1.虎鉗-常見有一般.旋轉及萬象三種,
2.壓板組合------>不規則工件夾持用
3.平行塊組合----->夾薄工件(厚度小於鉗口高度)使用
4.v型枕---->圓工件夾持用

特殊夾具
1.角板------->大且有直角需求的工件使用
2.磁鐵盤----->分永磁及電磁兩種,電磁力量大比較好用,兩者均需配退磁器使用
3.冰固夾盤--->利用冷凍的力量夾持電磁吸盤無法吸取的材質,如塑膠.銅.鋁....
4.車床夾頭--->夾圓柱體的工件

分度頭---->分度使用

回轉盤----->銑圓槽或圓邊使用

砂帶機--->除毛邊用

量具--->測量工件使用

刀具--->切削工件使用

安全防護具--->眼罩.工作服.安全鞋........保護自己用

其他還沒想到
下面接著補充

网友:
我才有个钻头和铣夹头,还得继续投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夾具
1.虎鉗-常見有一般.旋轉及萬象三種,
2.壓板組合------>不規則工件夾持用

3.冰固夾盤--->利用冷凍的力量夾持電磁吸盤無法吸取的材質,如塑膠.銅.鋁....

之前問過...進口的,1台比我公司的永進CNC 加工機還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夾具
1.虎鉗-常見有一般.旋轉及萬象三種,
2.壓板組合------>不規則工件夾持用

可详细讲个冰固夹盘吗?最好有图。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夾具
1.虎鉗-常見有一般.旋轉及萬象三種,
2.壓板組合------>不規則工件夾持用

校长说的这些
常见的都有了
不常见,比如冰固
还请给普及知识讲座一下
hoho

另外我在想,
针对25v这种铣床机身比较薄弱的问题
能否做个L型支架
用厚钢板焊个支架,然后把铣床的立柱和底座都固定在上面
用螺栓拉紧
是不是可以很好地增强原来机器的刚性?
当然,拉紧之前,要把垂直度调好
不能把立柱本身拉变形了。。。

网友:
电子尺+分中棒(寻边器)、铰刀、T槽刀、攻丝油、带底板的三爪卡盘、金属5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长说的这些
常见的都有了
不常见,比如冰固

我觉得你另外加的机构,如果垂直度不行的话,,本来铣床不弯的,也会被你画蛇添足的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另外加的机构,如果垂直度不行的话,,本来铣床不弯的,也会被你画蛇添足的拉弯。。。

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处理
只要外加的L架刚性足够
在每个螺栓位置,可以通过垫片调整
保证最后固定后
所有点都是受力均衡的

网友:
铣床刀夹你还缺个专用刀杆,直径好像是32mm,各种片铣刀,三面刃铣刀,齿轮铣刀都是用这种刀杆,主要用于卧式铣床,立式铣床用的比较短,但是很常用。

网友C:
小附件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面銑刀盤--銑大平面用。
ER延長桿--銑深溝用。
四六方套--銑正4/6邊形用。

都有了。。。

网友:
四六方套--銑正4/6邊形用。
角度塊規--銑角度用。
======================
这两样都没用过,都是用角度尺或者分度头或者回转工作台代为了。

网友:
呵呵 !铣床的附件比车床多多了, 个人认为铣床在DIY中用处比车床强,有条件先上铣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附件没底

日本猴兒開完十八大當選了委員後就消失好久了
現在又出現了呀

网友A:
其實角度塊規的原始作用是檢驗之用
無論是校驗級或工件級都一樣
銑角度標準應使用可調角度的萬向虎鉗
調好了之後再放上角度塊規打表看角度有沒有準確
若直接使用塊規當墊塊的話
塊規會因銑削時的震動變的壽命變短
銑沒幾次就沒辦法研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猴兒開完十八大當選了委員後就消失好久了
現在又出現了呀

呵呵,老蒋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俺得换个头像啦,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不能被人指责骂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角度塊規的原始作用是檢驗之用
無論是校驗級或工件級都一樣
銑角度標準應使用可調角度的萬向虎鉗

老蒋说的是标准程序,不过实际操作上还是用角度块方便。
垫好夹紧工件后就撤掉角度块,用可调角度钳子太麻烦且钳子上的刻度不一定准。
调---量---打表---再调--- 还没动手干活半天就没了,呵呵
俺收了2套全新的角度块,一套用来当附件,一套用来当量具。
不过俺是业余玩家,实际上几乎没用来测量过什么,倒是铣角度的工件那是经常派上用处。

网友:
楼主在那买的镗孔柄,和夹头,我也想买

网友(2013-02-20):
看样子,附件要配还真是无底的
接下来还需要加个万能磨吧,不然怎么磨刀

网友:
还真是个无底洞啊,这家伙配齐了楼板不压塌了?

网友:
貌似配件也不轻了

网友E:
钻夹头跳14丝

啊,一体式也是这个样子啊。
原认为精度高,正打算搞一个呢。

楼主这精度与分体式没什么不同的,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F:
这四把刀可不便宜啊一共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夹头跳14丝

我这就是分体式的,而且还不是重型钻夹头
应该重型的比我的好,一体式的比重型的还要好
不过我觉得关系不大。打个孔么,那个钻头,8mm以下的,钻头还有弹性的,夹得再正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四把刀可不便宜啊一共多少米

不谈钱了,谈钱伤心。。。
反正所有配件的钱购买一台铣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