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x翱翔滑翔机推力线问题

楼主(2012-12-11):
ax翱翔滑翔机,加油门就栽头,重心调整了也不行,是不是推力线的问题、后推的机,电机螺旋桨处向上翘还是向下翘?请各位老师给予解答一下,另外这个飞机手抛很不好起飞,能否装个起落架,有装过的朋友请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A:
sgfpds兄:

个人意见,你可试试:

(1)  先调重心。全装备调头略重,不接电水平手掷草降。如能直飞滑降就对了。

(2)  腰推机推力线,要看电机推力和桨的反扭力。用加减垫片来调整角度。
      先向后向上设20度。试飞时加油裁头就要减,加油抬头就要加。
      另对尾看,飞机右偏就调向左前方,飞机左偏就调向右前方。

原装的5x5桨不够力,如电机电调可配合,试用6x4马刀桨会较给力。
全机装配越轻越好。调好后满油微向上推出,不要急于拉起,让它平飞一段加速。
速度够了才微拉起,以低角度慢慢爬升。到30米后收半油平飞,调控上微调就行。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fpds兄:

个人意见,你可试试:

谢谢!

网友:
AX 设计是有问题的,我有2个帖子是关于AX滑的 ,你可借鉴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45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