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814,KV1450电机可不可以上6S电

楼主(2012-12-11):
我有个朗宇X2814,KV1450
电机
,想上2200 6S电,不知道行不行,要用多大的电调,推力如何,请高手点点

网友A:
相当于 2814 3000KV的电机。预计功率将超过800W,电流40A以内。
猜测。

网友B:
空载3万转,只能用很小的桨了。楼主要玩竞速?
空载可能很热,也可能爆转子,难说的。

网友C:
不要最求极限,合适就好。不是高端电机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