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轴所用的金属材料是什么啊?

楼主(2012-12-11):
提示:

网友A:
45钢热处理后镀铬!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不确定的,光轴的使用材料绝对是有三六九等的,不可能永远采用一种材质。我拆机只要含铬合金钢的光轴,表面镀铬的光轴就是废铁。电镀层会因为受压而破坏的,有些会从夹层腐蚀而造成镀层失效。好的光轴会添加铬和镍等元素的合金钢。打满测孔也能保持非常的笔直,想弯曲也很难,抗弯强度极高。

网友C:
随便摸点润滑脂,保证几年不锈

网友D:
T
一般TB上都45号钢

网友E:
有说是轴承钢的,我钻孔攻牙要用硬质合金钻把表层2MM打掉,不然普通钻头就是加冷却液也没法钻进去,表面硬度应该在HRC56以上,感觉只比高速钢钻头稍微软点。

网友F:
光轴是根据用途不同而有不同的材质来做的,比如复印机打印机的多数是低碳钢,大进打印机为四十五号钢,热处理为高频烧入,如果是带底座的十六以上分为四十五号钢表百烧入和镀铬,也有镀铬然后挤光的,目的是增加光洁度和表面硬度,然后有用硌钢和轴承钢了,也分为热处理和不处理,它们共通点都是麦面烧入,不会做整体处理

网友G: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H:
拆过两个光盘库的光轴,锯、锉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