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下 135度 1:1 十字盘的优缺

楼主(2012-12-11):
E720使用了135 1:1的十字怕,遥控器十字盘模式都要换成H3,才能正常使用,

了解的朋友知道有什么优缺点的来讨论下

另外分享下我用的这颗马达,没温度不掉转关键是价格白菜啊

网友:
请教楼主马达什么牌子的?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不会是非耐的那款吧???

网友:
非耐克斯的

网友:
没温度不掉转???

网友:
平衡好的话,任何一台新电机都不错的。。。。。。

网友:
神马电机

网友:
请楼主告诉答 案。

网友:
同用此电机 不过我的是红色 更好看 呵呵

网友:
看起来不怎么骚包啊

网友A(2013-02-27):
循环螺距不会影响集体螺距, 就是你翻滚的时候, 飞机围着滚转轴滚的很圆,很顺滑。 你可以看看Nick做连续前翻滚的时候,飞机几乎是不会移动,围着轴在滚转。 这种效果就是140的优点了

强调飞行品质的品牌,尤其是做3C机型的厂家,出产的3D机都是135/140 十字盘, 比如 JR 90SG E12,  Raptor E720, Rave fso/ENV

缺点是,后面的那颗舵机比前边2颗出力大一倍。 至于会不会有影响呢? 以前会,现在会好很多,因为舵机都很强壮。

比喻下:3个猛男走路, 前边2个每个人抱了一个西瓜, 后面的那个抱了2个, 由于3个都是猛男,最后那个也没觉得比前面2个累多少。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循环螺距不会影响集体螺距, 就是你翻滚的时候, 飞机围着滚转轴滚的很圆,很顺滑。 你可以看看Nick做连续前 ...

120是刚刚相反
不过跳动问题貌似可以用控软件补偿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是刚刚相反
不过跳动问题貌似可以用控软件补偿一下

对的, 干涉的问题可以用混空来解决
还有个问题是,循环螺距前后滚转输出的时候,120°十字盘 前面2个舵机会比后面1个先到一步,因为行程短

但是现在的舵机空载可以达到 0.06S 20kg/cm 的输出,这个差异也变得更小了

我觉得结论就是: 不要把十字盘作为选择飞机的条件,因为2种都有缺点,但都可以克服

网友:
135°行程是一致的

网友: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干涉的问题可以用混空来解决
还有个问题是,循环螺距前后滚转输出的时候,120°十字盘 前面2个舵 ...

很有道理阿!!
如果雷虎E720 和 jr Vibe E12 伊藤版,你觉得哪个好飞? 会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