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757装2814电机问题 附小姨子给各位保养一下眼睛

楼主(2012-12-11):
各位兄弟,请教一下

现在安装757,装的是朗宇2216 KV1250,配的8寸桨,也只能装8寸桨,9寸桨根本装不了,飞机总重1.75公斤,推力只有0.8公斤的样子,周末试飞时,4-5级风样子,只能拉到50米高,且顶风飞只能悬停了,虽然也是风太大了点,但还是认为动力太弱了点,手上有个2814电机,但那个蛋痛的电机座,咋也装不进去

想请教,大家配2216时是如何装的9寸桨,如何装了2814电机上去的,我手上这个2814电机是KV1450的,配8寸桨也够了

请成功改装了的兄弟发几张图详细说明一下,不胜感激中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

回话楼主:没飞过那款机,但是能否加高电机座?

网友A:
其实不用换电动机的,我们一直用朗宇2216 KV1250,配的8寸桨配置,只把电池换成4S的, 动力非常爽。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换电动机的,我们一直用朗宇2216 KV1250,配的8寸桨配置,只把电池换成4S的, 动力非常爽。见http: ...

兄弟,我也不想改电机座或加高电机座,毕竟不好看是其次,还担心改不好引起的震动或推力线不对等问题

但我看到朗宇2216说明书上最高只介绍了用3S电的情况,担心用4S电会烧了电机

想请教一下,你的用4S电飞了多久了,估计上天时间有多少个小时,目前电机情况如何,用4S电后,推力能达到多少?

网友:
你咋搞的那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也不想改电机座或加高电机座,毕竟不好看是其次,还担心改不好引起的震动或推力线不对等问题

...

朗宇2216是支持4S电的,大可不用担心的,我的这架飞机配置用快一年了,电池是4S  4400mah(两2200MAH并连),飞机时间约25分钟, 拉力没有测过,实际证明拉力‘杠杠’的

网友A:
4S电池(4S  2200MAH并)放如图位置,把电池板往后加长了,  850MAH电池是图传用的(用时间半个小时,特点电池轻,),空速管he 我的数传 一起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池(4S  2200MAH并)放如图位置,把电池板往后加长了,  850MAH电池是图传用的(用时间半个小时,特点电池 ...

感谢,

你的重心在哪,我首飞,呵呵,只飞一个圈就降了,下雨的原因,首飞重心在主翼底部木片前面,自认为还可以向前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的重心在哪,我首飞,呵呵,只飞一个圈就降了,下雨的原因,首飞重心在主翼底部木片前面,自 ...

重心在主翼底部木片处

网友:
撸了又撸

网友:
别发小姨子,兄弟!每次都流鼻血流到贫血、打飞机打到脱水、意淫意到幻觉和虚脱啊!伤身啊!

网友:
从下面的结果看,2216 kv1250 和2212 kv1400在配9X5螺旋浆情况,推力和电流都很接近

2216 kv 1250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力效(G/W)
9050        10        16yue4ri        940        5.73
1047        10        23.5        1200        5.10

2212 kv 1400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功率      力效(G/W)
9050        10        17.6        930        176        5.28

网友:
别发小姨子

网友:
我准备上4S搞起

网友:
我是来看小姨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