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1.2米 EXTRA300 30E EPO动力要怎么配置

楼主(2012-12-11):
规格:
l       翼展:1200 mm(47.28 in)
l       机长:1100 mm(43.34 in)
l       电机4018-KV1000外转子无刷电机
l       螺旋桨:APC 13*4或者13*6.5
l       电池11.1V 2200Mah  Li-Poly Battery(size:105*34*22mm)
起飞重量:1180g
用的是原厂电机,花牌3S 2200 30C 电池,天行者40A ,但感觉飞机重 ,笨、拉杆到最底了,也吊不起来。
怎么样改才能暴力点

网友:
同样在纠结这个问题  1000KV的小电机用13寸

网友:
4018那个电机  很小  号称1.8kg拉力  我就觉得有点妖孽

网友:
3542 kv800,4s 1800mah电池。13*6.5桨。电池可以用所有的杂牌25C以上的。
或者kv 900,3s 2200电池。13*6.5桨。电池必须用富力,双天25C以上的。

网友A:
也看中了此机,也纠结动力,到底用什么电机好

网友:
我也在纠结,那么小的电机有点坑爹,就怕换了大电机装不上头罩就烦了。。

网友A:
望玩过的模友进来讲解一下

网友:
电调换成飞腾或者铂金~效果能好很多

网友:
2820行不行呢??我也想入这机,但是电机纠结啊

网友A:
哈哈,大家一起来纠结吧

网友:
我也是纠结这款飞机,有个3542电机可原电机座不支持

楼主:
换电调那么重要?
如果只用3S的话 原厂电机要换吗

网友B:
3542就是2820啊  目前我是相信奥祥老板的说法  老款白色的4018确实不行  厂家已经升级黑色款980kv的黑色4018了  等下周到货看看吧

网友A:
坐等实验

楼主:
换了桨就OK 了 动力强多了

网友:
epo太重了吧

网友:
换了什么浆,请说说,对这款飞机关注很久了。

网友(2013-01-22):
有结果了没?呵呵,同样纠结中,我看过现场飞,但没看到3S的,只看到4S、13*6.5、原厂升级后的黑色电机,很暴力的说,纠结的是我没有4S的电池,不知道3S下3D动作需要的动力到底够不够?

网友:
加速

2820  920kv 13*6.5桨,动力足够。要暴力,上4s点,垂直爬升一点都不含糊

网友:
上4s,迎刃而解

网友:
用4S 2600毫安,40A电调绝对够了,14*7或者13*6.5都差不多,810KV的电机,我记得双天有个3425?忘记了

网友(2013-06-30):
这飞机店家推荐的动力配置绝对不是视频里飞的那个动力配置。我买回来 太难飞了。侧飞全油门掉高度

网友:
新手入航模,学习一下

网友:
朗宇的2820或者2826都可以,保证2/5油门就可以吊机

网友:
这机好看不好飞,飞机太重,机身比机翼短很多,不好吊,我是不建议新手或者技术不是很牛逼的模友购买,我买的就是原厂电机和飞机,容易失速!

网友:
正在装这机,不是说原配电机能到1.7推重比?我也见同学飞过,就是原配电机,动力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42就是2820啊  目前我是相信奥祥老板的说法  老款白色的4018确实不行  厂家已经升级黑色款980kv的黑色401 ...

哥们  升级了那电机怎么样  我刚也拍了这款鸡鸡 浆是用13*6.5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换了什么浆没说啊。。。。13X4还是 13X6.5还是其他的。。。。。

网友:
哇原来25-28楼都是这款机器啊。我上个图

网友:
我的起飞重量 3s 2200毫安 20c  格式 居然达到1389克

网友:
黑色电机也不行,我的就是,又重,水平不高的准备下一架吧,水平高的另当别论,实在买了的,想不炸,一定保持速度,切记!

网友:
我这台机已经变成碎片扔了  也奉劝新手  中手  水平不高超的别买这架机  太重 非常不好飞  原厂给你配置的哪怕是所谓升级版的黑色980kv  一样动力不足 非常容易失速

网友:
这鸡 就2字 拉几

网友(2013-12-24):
刚进一架EXTRA300,就三个字(不好飞),新手躲远点,原厂电机功率还是小,容易失速,(电调是飞腾40A),起降三个架次没有一次平稳降落,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带电降落,切记千万不敢完全关掉电门,起落架设计也不科学,降落不好容易折断机身,内部加强后也不好用,方向舵机最好用金属舵机,要不降落容易打齿,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除了广告视频,我还没有看见那个有吊机的视频,我也有一架,3S,4SD 电池都用了,不行啊。

网友(2014-02-07):
用郎宇2820kv800 。14*7桨,,,,,,,.kv920.13*6.5桨,拉力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