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一下关于X7转速和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上星期X7首飞了,感觉不错,调整的非常温柔,3D转速庆功版原厂动力85%大约2000转,集体螺距11度,飞起来稳稳地,但是觉得有点过于温柔了,因为是4530电机,130A电调,所以转速和集体螺距都不敢设置的太高,所以问下大家,3D飞行大家一般集体螺距和转速都设置多少呢?在多少范围内是130A电调可以承受的?还有,在做钟摆时候尾巴和机身都有点抖,这个要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应该在2150转比较跟手,你可以试试。我的油门在80%就到2150了,跟你的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2150转比较跟手,你可以试试。我的油门在80%就到2150了,跟你的不太一样。

我用的是原厂的4530,天蝎星130A,电机齿10T,大齿
100T,如果转速2150的话螺距多少好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厂的4530,天蝎星130A,电机齿10T,大齿
100T,如果转速2150的话螺距多少好用呢?

我也是原厂4530和天蝎130A,电机齿和大齿都是原装,没有数过。现在螺距是正负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原厂4530和天蝎130A,电机齿和大齿都是原装,没有数过。现在螺距是正负12.

原装的大齿和电机齿就是100T和10T啊,那你是怎么算出来80%油门有2150转的呢?电机是540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大齿和电机齿就是100T和10T啊,那你是怎么算出来80%油门有2150转的呢?电机是540KV的

我没有算过,都是用魔镜测到的结果。

网友(2013-01-30):
最高我飞过2300转,130A没问题。

网友:
看来买个魔镜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