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楼上视频求解答)我的NAZA怎么了

楼主(2012-12-11):
其他貌似正常 就是1号
电机
何3号电机对角的这两个一跳一跳的 幅度不大 飞行没问题 但是拍摄就晃动了 调了好几天调不好 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五楼上视频求解答

网友A:
感度 大··· 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 大··· 震动···
F450机架 2212电机 10寸讲 带设备1.5KG
俯仰 横滚 方向 垂直
调参 130 130 120 110
感度 115 115
调哪个方向啊

网友B:
先检查所有电机的连接线,尤其是香蕉头之类的地方,然后把感度降低试试。

楼主:
http://www.tudou.com/v/c5gRZ7dR5V8/&rpid=19062359&resourceId=19062359_04_05_99==.html

楼主:
上视频求解答

楼主:
这是GPS定位效果 遥控放地上 用手机拍的

网友C:
电池绑下面估计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D:
貌似抖动是有,而且在跳。。。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