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450 dfc 旋翼头拧紧了桨夹卡,拧松了怕射。。这玩意怎么搞?

楼主(2012-12-11):
之前旋翼头牺牲了,换了亚托 450 dfc  旋翼头,感觉螺丝拧紧以后桨夹基本上推不动了。松了一点会有一卡一卡的柑橘,再松就有虚位,而且怕射,这是什么个情况,谁给说说?

网友A:
其实,我觉得还是FBL好。这种情况你在适当的地方加垫片吧,比如两个轴承中间的夹缝里。

网友:
不要太紧 螺丝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还是FBL好。这种情况你在适当的地方加垫片吧,比如两个轴承中间的夹缝里。

好 回去试试。。。

网友:
这明显不是 松紧的 问题    。。。。误导
桨夹轴承 挂啦  换新轴承就好啦

网友:
换飞越的粗的,M2.5不怕射

网友:
地板正解,任何轴承只要有一卡一卡的感觉说明轴承已经受损,一般要是拧的过紧也只会是有很均匀的阻力感,一般拧紧了卡都是止推轴承损坏了。

网友:
小心射桨,安全第一

网友B:
和轴承木有啥关系,把2个横轴垫圈磨掉0.1即可(磨横轴POM圈也可以)。直到不卡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轴承木有啥关系,把2个横轴垫圈磨掉0.1即可(磨横轴POM圈也可以)。直到不卡为止。

正解,7楼明显想当然误导群众,浮躁的人呐。。。

网友:
因为原来用 横轴胶圈是橡胶的,可以被压缩,尺寸偏差一点不是大问题,但现在横轴胶圈因为DFC改成了POM圈,POM很硬不能被压缩,所以几个零件的累积装配误差难以控制,就导致了干涉,这种情况只能靠修配。

网友:
因为原来有副翼或者FBL用的横轴胶圈都是是橡胶的,可以被压缩,尺寸偏差一点不是大问题,但现在横轴胶圈因为DFC改成了POM圈,POM很硬不能被压缩,所以几个零件的累积装配误差难以控制,就导致了干涉,这种情况只能靠修配。

网友:
冰人出来以正视听啊

网友:
罗斯要拧紧,松紧靠垫圈,不能含糊

网友:
我的DFC 也是拧紧了 大桨夹 还是有虚伪

网友:
再好的轴承使劲拧也会卡的,加些顺滑用的垫圈

网友:
要拧紧后畅顺才正常…千万别靠螺丝胶而不拧紧

网友C:
我的跟你一样问题,止推轴承也换过,不行,换横轴吧,不能用亚拓原装的横轴。

网友D:
必须拧紧